【求助】程序的局部锁存标签区域容量不足

楼主(2024-06-13):
程序的局部锁存标签区域容量不足。确保FB实例在锁存标签区域的保留区域。因此,即使没有锁存标签声明也可能区域容量不足。请确认CPU参数的软元件/标签存储器区域设置,并增加锁存标签区域容量。或请将标签分配设置为重新分配,并执行全部转换。优化存储器使用量,可能会解决问题。屏幕截图 2024-06-13 165117.png我要怎么设置

楼主:
转化时也选择了重新分配的设置

网友A(2025-03-29):
转换-设置里,执行转换时,重新分配标签,选择是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