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产J兼容PLC

楼主(2024-06-13):
未来的工控会趋向于国产化吗?

网友A:
很有可能

网友B:
工控设备和控制系统大量使用国产的,应该是发展方向。

  • 小文没有坏心眼楼主

    我们现在做的就是国产,但和国外的相比很难推进在大部分时候,疫情时候是最好做的

网友C:
仿西门子的吗

网友D:
西门子s7200smart仿品不如仿三菱fx3u.

仿西门子没有profinet通信这是一大硬伤,然后modbustcp连接通道也只有8路,甚至更少.

另外smart不支持st语言,什么结构体,FB等一律不支持,编程很受限.

仿三菱fx3u可以使用gxworks2, 它的默认简单工程梯形图很难用,

但可以新建结构化工程,然后结构化的梯形图和st是很好用的.

并且仿三菱魔改功能众多,什么模拟量定制 网口 多路485 称重拉压力采集等更是百花齐放.

综合来讲,仿三菱fx3u对仿smart基本是碾压级别的,并且功能价位从低到高数量多,选择性也更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