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s7200smart连接笔记本电脑失败

楼主(2024-06-13):
将PLC的CPU网段设置成与电脑一样,但是点击“确定”按钮后报错

笔记本电脑是连接WiFi,笔记本电脑自带网口;PLC通过网线与笔记本电脑连接

请问大家这是什么情况?

网友A:
 试试指定到你连接的网卡

网友B:
ping的通吗?

网关可以取消吗?

网友C:
设置PGPC接口,更换网卡     WIFI  先断开连接再测试

网友D:
电脑断开wifi  一般都会连接上

网友E:
WIFI  先断开连接再测试

网友F:
先将无线网卡断开,在PG/PC中选择以太网网卡,试试。

网友G:
设置好IP,重新开关机试试

网友H:
是这个网段吗

网友I:
断开无线网,设置好以太网IP

网友I:
先断开无线网,链接以太网后,设置好ip

网友J:
把你那个默认网关改成192.168.101.1试试

网友K:
安装过几个版本的编程软件?

是否在一个盘下面? 一个相同的文件夹?

网友L:
设置PG/PC接口,选择连接的网卡名称

网友M:
要注意 无线网卡,有线网卡。确保使用的网卡的IP地址是同一网段的,另一个可以禁用。

网友N(2024-07-22):
bf5333d1ecc34364b51963ea40ec13f2.png你的通信接口选的无线网,改成你电脑的有线网卡,

网友O(2024-12-18):
    感谢分享原创推荐

网友O:
    感谢分享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