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GS Pro)是不是不支持TPC7062TD啊?

楼主(2024-06-14):
MCGS Pro程序不能连接TPC7062TD,不能下载?

网友A:
一楼说得对,支不支持新建一个工程,看有没有所需要的型号就行了

网友B:
7062是老平台 wince底层

mcgspro 新平台

网友C(2025-01-31):
不是一个系统,不行

网友D:
使用的软件不对, 老屏要用老的 MCGS 7.7 嵌入版

网友E:
  • 检查 TPC7062TD 系统状态

    • 排查方法:观察 TPC7062TD 的屏幕显示,看是否有系统错误提示或异常信息。可以尝试重启 TPC7062TD 设备,看能否解决问题。

    • 解决办法:若设备出现系统故障,可尝试恢复设备的出厂设置(注意备份重要数据),或者联系昆仑通态的技术支持人员进行进一步的检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