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MCGS嵌入版7.7.1长按按钮如何实现?

楼主(2024-06-14):
MCGSPro有长按按钮设置,MCGS嵌入版7.7.1没有长按按钮设置,如何实现?

这是MCGSPro

这是MCGS嵌入版

楼主:
好像MCGSPro不支持屏TPC7062TD,只能用嵌入版。

网友A:
用定时器延时来做,写脚本函数。

网友B(2024-12-04):
PLC可以写一个延迟程序,触摸屏按钮使用按1松0既可

网友C:
窗口的循环策略也可以,周期就是按钮的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