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程案例:分度盘组装机

楼主(2024-06-14):
【控制要求】

  按下启动开关,转盘电机转动,等待工位感应开关有从断到通的跳变信 号时,转盘电机停止,各工位同时开始工作。 上料工位动作:上料电磁阀通电 1s 后断电; 加工工位动作:加工电磁阀通电 2s 后断电; 下料工位动作:下料电磁阀通电 0.5s 后断电。

【控制流程图】

   时序逻辑:按下启动开关 X0 时(自锁开关,X0 一直有信号),转盘电 机动作,等工位感应器 X1 有从断到通的跳变信号时,转盘电机停止运行, 此时就是上料工位、加工工位、下料工位,三个工位的工作阶段,三个工 位同时动作,等三个工位都完成工作时,转盘电机继续运行,然后循环工作。

【组件别名】

输入端别名:

输出端别名:

辅助标志别名:

【动作分析】

  主程序:在时序逻辑的时序环 0 中编辑启动主程序,首先添加“等待输 入”指令,等待 X0 通(启动开关有信号),再添加“触发输出”指令,发 Y0 通(转盘电机通电),再添加“等待输入”指令,等待 X1 断、后添 加“等待输入”等待 X1 通(工位感应器有从断到通的信号),等到 X1 有 信号时,转盘电机停止运行,这时添加”触发输出“指令,触发 Y0 断。此 时三个工位开始动作,在程序中,用三个辅助标志 M0、M1、M2 分别表示上 料工位、加工工位、下料工位的启动标志,所以添加”触发辅助“指令, 触发 M1、M2、M3 为通状态、此时在支路程序中编辑三个工位的动作程序开 始执行,等三个工位结束后又回到起始条件,继续运行,在分支动作中会 触发辅助断开,所以在主程序的最后再添加“等待辅助”指令,等待 M1、 M2、M3 为断状态

上料工位动作-分支 1:添加等待辅助 M1 通(上料工位动作的启动标志), 添加触发输出指令,触发 Y1 通(上料电磁阀),再添加延时等待指令,延 时 1s,最后触发 Y1 断电,再添加触发辅助指令,触发 M1 断。 加工工位动作-分支 2:添加等待辅助 M2 通(加工工位动作的启动标志), 添加触发输出指令,触发 Y2 通(加工电磁阀),再添加延时等待指令,延 时 2s,最后触发 Y2 断电,再添加触发辅助指令,触发 M2 断。 下料工位动作-分支 3:添加等待辅助 M3 通(下料工位动作的启动标志), 添加触发输出指令,触发 Y3 通(下料电磁阀),再添加延时等待指令,延 时 0.5s,最后触发 Y3 断电,再添加触发辅助指令,触发 M3 断。

【程序编辑】

在时序环 0 中编辑主干动作程序。

在时序环 1 中编辑上料工位动作程序。

在时序环 2 中编辑加工工位动作程序。

在时序环 3 中编辑下料工位动作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