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奖讨论】编程序和改程序哪个更难?

楼主(2024-06-14):
很多人学习PLC编程的人,开始可能都会存在这样的误区,认为修改别人的程序相对来说比较简单,其实事实并非如此。

每个PLC编程人员都有自己独特的编程风格和思路。当我们要去修改一个程序时,需要花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去理解原始程序的逻辑和思路。

还有头疼的是,很多PLC程序都缺乏足够的注释和文档说明,这样的程序往往充满了冗余的代码和逻辑,让我们在修改时感到无从下手。

又或是有的PLC程序在处理问题时会显得啰嗦而混乱。由于原始编程人员的思路不够清晰,或者是由于他们在编写程序时缺乏足够的规划和设计。面对这样的程序,我们需要花费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去梳理其逻辑,找出其中的问题并进行修改。

改一套下来,我们可能会发现重新编写一个全新的程序比修改现有的程序更加高效和快捷。

所以在进行PLC编程时,我们应该更加注重代码的可读性和可维护性,避免让后续的修改工作变得过于复杂和困难。

在PLC编程中,“改程序”和“写程序”都有其独特的挑战,很难直接判断哪个更难。这取决于多种因素,如编程者的经验水平、对PLC系统和相关设备的熟悉程度、编程任务的复杂性和具体性要求等。

我们来看看部分网友们的吐槽:

网友A:

每个人的编程逻辑都不一样,小企业特别明显,大企业的会统一模板,但是小企业接单比较杂,很难做到统一,大企业面对基本是某一行业的单,除了客户需要定制外,基本都是可以大量复制的单,主要还是得看企业项目管理制度和企业的理念是什么

网友B:

看干什么活,常年缝缝补补的习惯了。让从零写还真容易卡壳

网友C:

最特么讨厌改别人的程序

网友D:

改别人程序最烦躁  几千上万步程序 不在框架范围内 自己想怎么写就怎么写  搞得很烦躁  总的来说是看一段骂一次

大家在日常编程时认为编程序 难还是改程序难呢?改过哪些奇葩的程序呢?欢迎回帖吐槽!

参与奖励:

优秀参与奖:  3名  奖励  30MP

参与奖: 若干   奖励50-100论坛积分

网友A:
       编程序还是改程序,主要还是要以实际情况综合分析来看。

       拿我实际工作中遇到的情况来说:

       ①一条多工站载具回流生产线,十几个工位,因为产品变更,个别工位需要调整,原厂家技术人员早已离职,现有人马还不如我们自己了解该设备,让他们改,他们要么不敢改,要么要价奇高!最后我们自己改,相比自己重新写,难度低很多。当然,这也有个前提,设备源程序编写规范且有注释、有原理图。如果原设备程序写的一团乱麻,无注释,神仙也难改得了它。

       ②动作机构少的设备,仅仅个别动作需要微调,但是源代码写的很乱,改一点发现其他地方又有影响,又很难分析出原因。因此重写是最佳选择。

       总之,具体情况具体分析,没有绝对的优劣。

网友B:
随心所欲的写从不做注释,后面自己都看不懂的就是我写的了

  • tongok

    给力,除了你。谁都不好使。

楼主:
引用 网友B:
随心所欲的写从不做注释,后面自己都看不懂的就是我写的了

网友C:
有的时候改程序不如重新写程序

网友D:
有的工程师写的程序很绕,如果写的人步告诉修改的人,改别人程序比自己重写花的时间多了去。

网友E:
复杂的程序 有注释就能看懂吗?好像不一定

网友F:
正常情况下我是改程序的多,实在没有就只能是重新编程序了

网友G:
编程序和改程序都有难的时候,都是相对的。

网友H:
无论是编还是改,都得重新梳理一遍,难度也不相上下,如果自己熟悉的话可能重新编还省事些,因为别人写的你不一定能看得懂,看着看着估计要骂娘了

网友I:
不管是“写程序”还是“该程序”,如果对工艺了解地很清楚,都可以轻松拿捏。如果不懂工艺,自己写费劲,改别人的程序更费劲。

实际上,不管是写,还是改,主要看实际情况,如果改动不是很大,完全可以修改已有程序。

如果改动太多,工艺有很懂,自己写起来还是比较顺手些。

网友J:
改程序,关键看改什么样的程序;

注释明了(不管中文还是外文),逻辑清晰,程序架构清晰,这样的程序如果能花时间多研究,对自己编程思路也是一种拓展;

最怕,改什么样程序;

注释不明了乱码,工艺简单程序逻辑架构冗杂,喜欢使用很多不常用的指令,变址,标签,结构体一同乱用,自己潇洒自如了,接手的算是倒霉透了。

网友K:
 前人做的程序自动程序,报警程序,手动程序,伺服控制,注释等等都分开,流程一目了然这种程序可以学习和修改。

 前人做的程序全部糊在一起,一个关联字节牵扯全部程序像这样的程序可以重新写,并进你改的时间大与你重新的程序,除非是一条生成线的程序那只能慢慢看了。

网友L:
没有绝对的简单和困难,对于新手来说没有技术积累,可能觉得重新编写比修改更能困难,因为他们重新编写的话没有任何思路,如果修改还能借鉴现有的程序,对于老手来说可能已经积累了标准化的程序模板,重新编写只要IO清单清楚可能非常简单。

网友M:
如果是改自己的,编和改差不多;如果是改别人的,吃屎是啥感觉?

网友N:
有西安做plc开发 兼职的?

网友O:
1、编程习惯:良好的编程习惯对代码的可读性和可维护性非常重要。包括清晰的注释、有意义的变量名、代码的一致性等。这些习惯可以帮助其他程序员更快地理解和维护代码。

2、归档文件:必要的文档是程序维护的关键。文档包括程序的功能、逻辑和输出对象(可利用一些导图工具)。便于他人或长时间后的维护使用。

3、程序的复用及不断学习完善:打造团队使用的调用程序结构,个人及整体都不断学习完善。

4、个性化: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编程风格,是不可避免的。一定不要影响到整体统一的架构。

5、效率与效果的平衡:在决定是修改现有程序还是从头开始时,需要权衡时间、成本和最终效果。有时候,尽管修改现有程序看起来更复杂,但如果能够显著提高效率或减少开发时间,这可能是更好的选择。

一言以蔽之选择当下最有效的方案。

网友P:
自己写的程序,看改什么地方了,微调比较简单,涉及到工艺方面的改动,涉及到达上下联动,改和写差不多;别人写的程序,即使了解工艺,也不太好改,还要看他写的程序是否规范,有无注解,条理是否清楚,还需要理解编程者的思路等等。

网友Q:
编程简单 改程序你还要去了解别人的思路才能改

网友R:
编程和修改现有程序都有一定的难度,但难度因人而异,取决于个人的经验、技能和项目的复杂程度。

编程指的是从零开始创建一个新的程序,包括设计程序结构、编写代码、解决问题等。这需要掌握编程语言、算法和数据结构等技术,对问题的分析和解决能力也很重要。对于初学者来说,编程可能会比较困难,因为需要学习和掌握一系列的概念和技术。

修改现有程序也有一定的难度。在修改程序时,需要理解原有代码的结构和逻辑,并根据需求进行改动。这可能涉及到理解他人编写的代码、调试问题、解决bug、保持代码的稳定性和可维护性等。修改程序需要对原有代码的理解和技术背景,以及对项目需求的准确理解。

总的来说,编程和修改现有程序都有各自的挑战和难点。编程需要从零开始构建程序,而修改程序需要理解和操作现有代码。难度取决于个人的经验和技能,以及项目的复杂程度和需求的清晰度。

网友S:
编比改好, 比修修补补要清爽多了。。。。。。。。。。。。。。

网友S:
编比改好, 比修修补补要清爽多了

网友T:
重新编写与修改程序,其实首先主要取决于你对设备工艺的理解和经验的累积,两都都不难。

网友U:
没啥具体区别,都差不多

网友V:
西门子PLC全系列备货 私

网友W:
编程序和修改程序哪个难?具体情况具体分析

1、如果说攻城狮对设备工艺流程熟悉,写程序和改程序都相对容易,当然熟练程度越高,难度越低,反之则难度越大;

2、针对新设备写程序相对容易一些,毕竟自己写程序一步步来,按部就班规范写,容易识别和现场修改,效率较高;

3、如果程序是别人所写自己修改,难度大一些。一是看对程序阅读理解程度,二是看原作者书写程序规范和水平;

4、总之难易程度不好比较,熟练地分分钟搞定,不熟练的一个星期都搞不定,甚至最终失败告终。

建议攻城狮写程序的时候严格按照规范来写,不要随心而欲发挥。就如规范设计一套电气原理图一样,越明确详细越容易后续处理。

网友X:
1.改程序先要读懂程序

简单的程序修改,不一定完全读懂逻辑,找到目标位置,闭着眼改过来基本就能试车成功,一般比较容易;大多数情况下,程序稍显庞大,加上原作者思路“清奇”,没有注释,对工艺又不熟悉,读懂程序逻辑是一件令人抓狂的事情。

只要条件时间容许(掌握工艺要求,熟悉动作流程,有充足时间),宁可写程序不要改程序。

2.写程序需要掌握控制对象的工艺要求

现场程序比较庞大,对工艺又不熟悉,这种情况下不得不改程序。先尽可能多了解一些操作过程,工艺特点,对照I/O点位,理出大概脉络;其次努力“读懂”程序逻辑;以上基础上再下手修改。

3.对改程序的苦深有体会

可以说我这十多年从开始对台达PLC一窍不通到稍稍略懂台达DVP系列PLC,几乎一直在修修补补改程序中过日子,自己从零开始写的程序不多。改程序的苦深有体会,所以一有机会,我一定会结合自己的认识自己编写一套程序。一旦遇到问题,在源程序的基础上能改则改,改起来困难,我就用自己编写的程序替代。

网友Y:
编程和修改现有程序要看具体情况,写的太差的程序不如自己重新编写。写的好的程序还是修改方便。工作量太大的程序最后改程序,太费时费力。

网友Z:
改程序就是debug,如果需求很简单还能看着改改,不然改完一处,另外又报错,不如重新写

网友AA:
哈哈哈,你们说的都对。。。。

网友AB:
重新编写程序和修改别人的程序哪个更难,不能一概而论,取决于多种因素。

重新编写程序意味着从无到有构建一个全新的系统。这需要对整个项目的需求有清晰透彻的理解,进行全面的架构设计,并考虑到各种可能的情况和异常处理。如果需求复杂且独特,重新编写可能会面临巨大的挑战。

修改别人的程序也并非易事。首先要读懂原作者的思路和代码逻辑,可能会遇到代码风格不佳、注释不全、文档缺失等问题,增加理解的难度。而且,在修改时还需要小心翼翼地避免引入新的错误,同时要确保修改后的程序能够与原有的系统无缝衔接,不影响其他相关部分的正常运行。

如果原程序的结构清晰、文档完备、逻辑合理,并且修改的需求相对较小,那么修改程序可能会相对容易些。但如果原程序混乱不堪,需求变动又较大,那么重新编写或许会是更好的选择。

对于PLC来说,一般我都是倾向于重新编写程序,对于嵌入式来说,一般能移植则移植,方便快捷,一般嵌入式编程都是子程序化模块化比较多

网友AC:
没有绝对简单与容易之说,编需要整体的构思,变量的定义,操作界面的布局以及对控制工艺的掌握,改一般不会伤筋动骨,最少原有功能大部分正常(否则你也不会接收),那么你要改,仅涉及部件功能优化,读懂原程序是必要的,能分清修改区前后涉及的变量,加上你对工艺的完全掌握,熟悉组态编程工具使用技巧,自动控制理论要吃透,这样才能出场改,改的比原程序更佳。个人觉得改比编省事,编时我要考虑硬件布局,网络结构,盘箱柜布线线径,线槽的大小走向,接地排的位置,系统的冗余,与第三方硬件通讯的变量,操作界面规划,趋势显示,操作权限、报警等级等等。一套下来没有个把月拿不下来,而我改一套(局部),只要先读懂程序,熟悉工艺,隔绝修改区变量,再用控制逻辑替代,再仿真,也就2~3天时间,没人催。

网友AD(2024-07-23):
有些程序想修改,但是都无法下载。

如果对硬件熟悉,自己编写一个。就调试麻烦些。

网友AE:
经常自己写程序的话,要修改别人的程序时,会改的血怒,小改动还好,大改动直接重写

网友U:
那么省事那么来

想那么多,改程序一般是改造,或者有问题的情况下才搞,没问题谁去搞,如果是改问题,都是在生产哪有那么多时间去重新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