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B变频器常见的故障代码以及处理方法

楼主(2024-06-14):
ABB变频器故障代码有000100020003000400060007000800090010

具体操作步骤如下:

1.显示0001时:

1)故障代表:过流。

2)故障因素:输出电流超过了跳闸值。

3)解决方法:查看电机负载,或者查看加速时间,或者查看电机和电机电缆,或者查看周围环境条件。

2.显示0002

1)故障代表:过压。

2)故障因素:中心电流直流电压过高。200 V变频器中心电路直流电压的跳闸值是 420 V400 V变频器中心电路直流电压的跳闸值是840V

3)解决办法:查看过电压操控器,或者查看输入电源的稳态和瞬态电压,或者查看制动斩波器和制动电阻,或者查看减速时刻。

3.显示0003时:

1)故障代表:跳闸。

2)故障因素:变频器 IGBT 温度过高。跳闸值是135°C

3)故障处理办法:查看周围环境条件,查看冷却空气流量冷却风机,查看电机功率和变频器功率。

4.显示0004时:

1)故障因素:电机电缆或许电机短路。

2)故障处理办法:查看电机和电机电缆。

5.显示0006时:

1)故障因素:由于电源缺相、熔断器烧损、整流桥内部故障或许电源电压太低,形成中心电路直流电压太低。200 V 变频器中心电路 直流电压欠压跳闸值是162 V400 V 变频器中心电路直流电压欠压跳闸办法:值是308 V

2)故障处理办法:查看欠压操控器 ,或者查看电源和熔断器。

6.显示0007时:

1)故障因素:模仿输入 AI1 低于由参数3021AI1 FAULT LIMIT 规定的限值。

2)故障处理办法:查看故障功用的参数设置。查看模仿操控信号电压等级是不是准确,或者查看接线。

7.显示0008时:

1)故障因素:模仿输入 AI2 低于由参数3022AI2 FAULT LIMIT 规定的限值。

2)故障处理办法:查看故障功用的参数设置。查看模仿操控信号电压等级是不是准确,或者查看接线。

8.显示0009时:

1)故障因素:电机过温,因素可能是机器功率太小、冷却缺乏或许起动数据过错。也可能是电机温度测量值现已超过了由参数3504 FAULT LIMIT 规定的故障限值。

2)故障处理办法:查看电机额外参数、负载和冷却。查看起动数据,或者查看故障功用参数设置。

9.显示0010时:

1)故障因素:被选为有用操控地的操控盘停止通讯。

2)故障处理办法:查看操控盘连接,或者查看故障功用的参数设置,或者查看操控盘连接器,或者替换装置板上的操控盘。

ABB变频器是一种广泛应用于工业领域的电动机调速设备,其型号和功率因不同的应用场景和需求而异。本文将介绍ABB变频器的型号及功率,以帮助用户更好地了解和选择合适的变频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