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压器局部放电产生的原因、监测方法

楼主(2024-06-14):
变压器局部放电产生的原因
造成电力变压器局部放电现象的直接因素无非就是电场强度的不均匀,只要我们在变压器的制造过程中,对于以下两点进行监督到位,那可以最大程度上的减少变压器的局部放电缺陷,变压器缺陷在运行过程中才能发现,需要安装变压器局放在线监测系统实时监测变压器的运行状态,产生局部放电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种:
1、设备电极的不对称:如是针状体或者圆柱体,如变压器的套管出线端子或者变压器内部套管导体连接处等,如果接触不良好,那么电场在这些部位就比较集中,如果不采取有效地措施或者制造质量的不良,就容易引起或表面放电。
2、在变压器内部制造工艺中,除了绝缘油,还采用了各种固体介质,如树脂、塑料、云母、纤维制品等。由于气体的介电常数远低于液体和固体的相对介电常数,当绝缘油中存在气泡或固体绝缘材料因制造工艺不佳而存在空隙时,这些气泡或空隙中的气体在交变电场中承受的场强会相对较高,但其耐压程度却极低,仅为固体和液体介质的几分之一或几十分之一。因此,这些气隙中很容易首先引发放电现象,变压器局放在线监测系统可以实时监测这些局部放电现象,实时上传到后台分析。
如果绝缘油处理不当或变压器在运行过程中绝缘材料老化,都可能导致气泡的产生,这些气泡会显著降低局部放电的起始电压,从而增加局部放电的风险。此外,如果绝缘油中含有杂质或含水量过高,还会使油中的最大电场强度增大三倍,导致在较低的试验电压下就发生放电。因此,在变压器制造和使用过程中,需要严格控制绝缘介质的质量和工艺,以确保变压器的安全稳定运行。
变压器局部放电监测方法
目前有效监测变压器局部放电的方法有多种,如超声波检测法、超高频局部放电检测法以及脉冲电流法等。
1、超声波检测法是通过超声波传感器,来接收变压器内部因局部放电而产生的超声波信号,通过数据转换分析,检测、确定局部放电的具体情况,超声波检测法受电气干扰小,在局部放电定位上的应用十分广泛。
2、超高频检测法是利用变压器局部放电所产生的超高频电信号进行局部绝缘放电的检测和定位,并实现了抗干扰,具有更高的灵敏度。
3、脉冲电流法主要通过检测阻抗来检测变压器中由于局部放电引起的脉冲电流,灵敏度较高,可对局部放电的特征参数等进行定量测量。
定期的检测和监测也是预防局部放电的重要手段。可以使用变压器局放在线监测系统来监测变压器的局放信号、温度等参数,并及时发现和解决潜在的问题。变压器局放在线监测装置采用在线监测方式,传感器融合多种监测技术于一体,提高了监测结果的准确性,采集的局放信号通过无线或有线的方式上传到局放在线监测系统,通过干扰信号过滤、数据模型比对定位变压器局放位置和放电频率,为检修工作提供技术指引。

变压器局部放电的产生,无疑对电力系统的正常稳定运行构成了潜在的威胁。为了防范这种不良影响,我们必须从多个方面入手,采取一系列切实有效的措施。首先,在变压器的制造过程中,我们应严格控制各个环节,确保制造质量符合标准,从源头上预防局部放电的产生。其次,定期的维护和保养工作同样不可或缺,变压器局放在线监测系统有助于及时发现并解决潜在的安全隐患,通过触摸屏局放监测主机可实时查看每个传感器的运行状态,实时分析。此外,加强变压器的绝缘性能、改善其运行环境,也是防止局部放电的重要手段。同时,我们还需建立完善的定期检测和监测机制,通过对变压器的实时监控和数据分析,及时发现局部放电的迹象,并采取相应措施进行干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