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程案例:混合产品自动分类

楼主(2024-06-15):
【控制要求】

1.A、B、C 三种产品在传送带上流通,传送带凸轮每转一周,产品从 一个定点移动到另外一个定点,传送带上总共可流通 6 个产品。

2.产品进入传送带前自动通过三个识别传感器检测出产品类型, A 类型产品将在定点 2 通过电磁阀推送到 A 产品箱,B 类型产品将在定点 4 被推送到 B 产品箱,C 类型产品将在定点 6 被推送到 C 产品箱。

3.每个产品被送确认送到产品箱后,电磁阀会自动复位

【控制流程图】

【元件说明】

【组件别名】

输入端别名:

输出端别名:

【动作分析】

   产品从凸轮检测开关流过,此时 X6 为通状态,产品经过检测后流向传 送带上,再经过 A,B,C 产品的识别传感器后,继续在传送带上流通:如果 是该产品是 A 产品,则 X0 为通状态(A 产品识别传感器),X1 和 X2 为断 状态,当该产品流通到定点 2 的位置时,电磁阀 A(Y0 通)通电,将 A 产 品推送到 A 产品箱,当 A 产品进入箱内后,X3 为通状态,随后电磁阀 A 断 电(Y0 断); 同理,如果是该产品是 B 产品,则 X1 为通状态(B 产品识别传感器), X0 和 X2 为断状态,当该产品流通到定点 4 的位置时,电磁阀 B(Y1 通)通 电,将 B 产品推送到 B 产品箱,当 B 产品进入箱内后,X4 为通状态,随后 电磁阀 B 断电(Y1 断); 如果是该产品是 C 产品,则 X2 为通状态(C 产品识别传感器),X0 和 X1 为断状态,当该产品流通到定点 6 的位置时,电磁阀 C(Y2 通)通电, 将 C 产品推送到 C 产品箱,当 C 产品进入箱内后,X5 为通状态,随后电磁 阀 C 断电(Y2 断)。

【程序编辑分析】

   混合产品分类动作的程序编辑需要在组合逻辑完成一部分赋值运算和 逻辑比较,如产品流通的位置定点的确定等等,满足要求后通过组合逻辑 的时序控制来控制时序环动作,如电磁阀的动作。

组合逻辑编程:

编号组 0:添加检测输入 X0 为下降沿时(组长),添加赋值指令,赋值 通用寄存器 G0=D0+D0,也就是 G0=0。此功能为标注 A 产品,也就是当 X0 有信号时当前流过的产品为 A 产品,那么就是第 0 类产品为 A 产品。

编号组 3:添加检测输入 X1 为下降沿时(组长),添加赋值指令,赋值 通用寄存器 G0=D1+D0,也就是 G0=1。此功能为标注 B 产品,也就是当 X1 有信号时当前流过的产品为 B 产品,那么就是第 1 类产品为 B 产品。

编号组 6:添加检测输入 X2 为下降沿时(组长),添加赋值指令。赋值 通用寄存器 G0=D2+D0,也就是 G0=2。此功能为标注 C 产品,也就是当 X2 有信号时当前流过的产品为 C 产品,那么就是第 2 类产品为 C 产品。

编号组 9:添加检测输入 X6 为上升沿时(组长),添加赋值指令,赋值 通用寄存器:

G6=G5+D0; G5=G4+D0; G4=G3+D0; G3=G2+D0; G2=G1+D0; G1=G0+D0;

此功能为记录每个定点处产品类型,G6 记录定点 6 处的产品类型,G5 记录定点 5 处的产品类型......G2 记录定点 2 处的产品类型,G1 记录定点 1 处的产品类型。 注意:X6 上升沿信号需要在 X0,X1,X3 下降沿信号后,这样才能保证变 量正确记录产品状态,可通过调节感应器位置来实现。

编号组 22:添加逻辑比较:G2=0(组长),再添加条件计数指令计 数 1 次(计数器 C0),(添加计数器的目的是为了让此组条件满足后只触 发一次动作,再次触发需要等条件再次满足后才能运行)满足条件后,添加 时序控制指令,控制时序环 0 为运行状态。此功能为检测定点 2 处的产品 类型,为第 0 类产品,也就是 A 产品时,启动相应时序环做推出动作(将 当前产品推送到对应箱内)。

编号组 26:添加逻辑比较:G4=1(组长),再添加条件计数指令计数 1 次(计数器 C1),满足条件后,添加时序控制指令,控制时序环 1 为运行状态。此功能为检测定点 4 处的产品类型,为第 1 类产品,也就是 B 产品 时,启动相应时序环做推出动作(将当前产品推送到对应箱内)。

编号组 30:添加逻辑比较:G6=2(组长),再添加条件计数指令计数 1 次(计数器 C2),满足条件后,添加时序控制指令,控制时序环 2 为运行 状态。此功能为检测定点 6 处的产品类型,为第 2 类产品,也就是 C 产品 时,启动相应时序环做推出动作(将当前产品推送到对应箱内)。

时序逻辑编程:

时序环 0:在初始状态(第 0 帧为停止等待指令)的基础上添加触发输 出指令,触发 Y0 通(电磁阀 A),添加等待输入 X3(A 产品确定信号)为 通状态,最后添加触发输出,触发 Y0 断。

时序环 1:在初始状态(第 0 帧为停止等待指令)的基础上添加触发输 出指令,触发 Y1 通(电磁阀 B),添加等待输入 X4(B 产品确定信号)为 通状态,最后添加触发输出,触发 Y1 断。

时序环 2:在初始状态(0 帧为停止等待指令)的基础上添加触发输出指 令,触发 Y2 通(电磁阀 C),添加等待输入 X5C 产品确定信号)为通状态, 最后添加触发输出,触发 Y2 断。

注意:选用的每个时序环,第 0 帧均为停止等待指令,这样可以避免 PLC 电直接启用时序环,只有在组合逻辑中的条件满足时,才能启用时序环,且每次 只能启用一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