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 Electrical 有原理图的图标菜单和导线有快捷键吗?

楼主(2024-06-15):
如题,CAD Electrical 中的原理图,图标菜单和多母线导线什么的,有快捷键吗?刚接触不久,有大佬指点一下吗

网友A:
在CAD Electrical中,存在一系列的快捷键命令,以下是一些相关的快捷键信息:

1. 绘图工具快捷键

  • 直线:L

  • 多段线:PL

  • 样条曲线:SPL

  • 多边形:POL

  • 矩形:REC

  • :C

  • 圆弧:A

  • 椭圆:EL

  • 创建块:B

  • 插入块:I

  • 图案填充:H

  • 多行文字:T

2. 修改工具快捷键

  • 删除:E

  • 复制:CO

  • 移动:M

  • 旋转:RO

  • 比例缩放:SC

  • 镜像:MI

  • 阵列:AR

  • 偏移:O

  • 修剪:TR

  • 延伸:EX

  • 拉伸:S

  • 打断:BR

  • 圆角:F

  • 倒角:CHA

  • 分解:X

3. 捕捉工具快捷键

  • 捕捉设置:DS

  • 中点:MID

  • 延伸:EXT

  • 切点:TAN

  • 垂直:PER

  • 最近点:NEA

  • 象限点:QUA

  • 节点:NOD

  • 端点:END

4. 其他常用快捷键

  • 全选:CTRL+A

  • 保存:CTRL+S

  • 打印:CTRL+P

  • 撤销:CTRL+Z

  • 重做:CTRL+Y

  • 复制:CTRL+C

  • 剪切:CTRL+X

  • 粘贴:CTRL+V

  • 对象捕捉:CTRL+F

  • 对象追踪:CTRL+W

  • 正交:CTRL+L

  • 切换轴侧面:F5

  • 重画:RE

  • 全部缩放:Z/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