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加热管的电流大小

楼主(2024-06-16):
三相  380V  角形接法   9KW的 加热管     工作电流是多大?

网友A:
电热管额定电流的根号三倍。

每根管9KW:9/380=24(A)电源电流24*1.73=41(A)

每根管3KW:3/380=8(A)  电源电流8*1.73=14(A)

大约的电流值,没计小数点。实测吧,电压变化,电流也变。

  • hfhewei楼主

    哦哦 只写着9kw 是不是意思是三根管一共9kw ?下边我发个图

网友:
  • hfhewei楼主

    厉害 上电实测了一下 电流是13.67A 看来是每根管3kw

网友A:
刚发到电源电器《电热管接法问题》

楼主:
就是这种加热管

网友B:
P = √3 × V × I

P:功率 V:电压 I:电流

不知道你那个9KW是总功率还是什么功率

网友C:
ebb68ba442cada182fc2a2199a73572.pnghttps://www.elecfans.com/tools/xingxingfuzai.html

这个网址有公式在线计算,拿去玩!

  • hfhewei楼主

网友D:
9000/根号3*380*0.8=17.09A

网友E:
9K加热,粗略估计一下,13.5A,9*1.5倍计算

网友F(2024-12-31):
你装一个加热器断线报警器UL3,既可以完善加热系统,有可以显示每项电流。它可以检测加热器断线、过流 和异常加热报警。UL3-SSR2.GI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