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择程序环单独运行(多环动作,每次只能运行一个环)

楼主(2024-06-17):
【控制流程图】

要求:三个程序,每次只能运行一个动作,其中一个程序在运行时,另 外两个动作不能运行。 当三个动作都处于初始状态时,可以用一个初始标志 M0 来表示,M0 通 时,说明三个程序都在初始状态,再给如其中一个程序的启动信号,对应 程序就会动作,其他程序则不能运行。

【组件说明】

1、输入端别名:

2、辅助标志别名:

【程序编辑】

1、程序 0:在时序 0 环编辑程序 0 的动作,首先添加各环初始标志-“等 待辅助 M0 通”程序 0 的启动信号 X0 通-“等待输入 X0 通”两个条件指 令,两个条件必须同时满足时,才执行程序 0 动作。然后添加控制另外两 个环的程序都跳回第 0 帧-添加两条“帧环跳转”(程序 1 和程序 2 跳回各 自所在环的第 0 帧),接下来就是执行程序 0 的动作:添加“触发输出 Y0 通”指令,延时 1s-“延时等待 1s”,再添加“触发输出 Y0 断”指令,延 时 1s-“延时等待 1s”

等待辅助 M0 通的属性设置:同位逻辑选择“与”。

2、程序 1:添加程序的方法通程序 0 相似,添加各环初始标志-“等待 辅助 M0 通”程序 1 的启动信号 X1 通-“等待输入 X1 通”两个条件指令, 两个条件必须同时满足时,才执行程序 1 动作。然后添加控制另外两个环 的程序都跳回第 0 帧-添加两条“帧环跳转”(程序 0 和程序 2 跳回各自所 在环的第 0 帧),接下来就是执行程序 1 的动作:添加“触发输出 Y1 通” 指令,延时 1s-“延时等待 1s”,再添加“触发输出 Y1 断”指令,延时 1s- “延时等待 1s”

3、程序 1:添加各环初始标志-“等待辅助 M0 通”程序 2 的启动信号 X2 通-“等待输入 X2 通”两个条件指令,两个条件必须同时满足时,才执 行程序 2 动作。然后添加控制另外两个环的程序都跳回第 0 帧-添加两条“帧 环跳转”(程序 0 和程序 1 跳回各自所在环的第 0 帧),接下来就是执行 程序 2 的动作:添加“触发输出 Y2 通”指令,延时 1s-“延时等待 1s”添加“触发输出 Y2 断”指令,延时 1s-“延时等待 1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