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plc编程软件用那个好

楼主(2024-06-17):
如题:欧姆龙plc编程软件用那个好

网友A:
一共只有2个,且两个面对的PLC类型不同,面对运动控制系列的SysmacStudio和面向传统的CX-ONE。

针对你的PLC类型去选择。

HAVE FUN!

网友B:
CP   CXONE V4.6等等版本

NX  STUDIO软件  1.56等等版本

简单点说

不是好不好的问题。不同plc系列用对应的软件

不是你想怎么用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