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S485常见问题及解决方法

楼主(2024-06-17):
RS485常见问题及解决方法

RS485总线是工业上最常用的通信方式之一,在实际布线或使用过程中通常会出现一系列问题,今天总结一些平时RS485通讯可能会出现的通讯问题及其解决方法以供大家参考。

一、什么是RS485

RS485,全称为TIA/EIA-485-A标准(也常简称为EIA-485ANSI/TIA/EIA-485),是一种广泛应用于电子通信领域的物理层协议,专为多点、双向通信设计。它在工业控制系统、楼宇自动化、安防系统、仪表数据采集以及其他需要远距离、多设备通讯的场景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RS485RS-232串行通信协议的一个扩展,主要改进在于其能够支持更长的通信距离和更多的节点设备。image.png

RS-485是针对RS-232不足的基础上优化改进而成的,RS485具有以下的优点:

技术特点

1. 多点通信:RS485最显著的特点之一是其支持多点通信,理论上可以连接多达32个(实践中甚至更多)设备进行半双工通信,即在同一时间内只能进行发送或接收数据,但不能同时进行。

2. 差分信号:与RS232使用单端信号传输不同,RS485采用差分信号传输方式(A线和B线),这大大增强了其抗干扰能力,使得信号在长距离传输时仍能保持较高的可靠性,适用于工业环境中常见的电磁干扰场景。

3. 长距离传输:得益于差分信号的高抗噪性和较低的信号衰减率,RS485能够在相对较低的数据速率下实现远距离通信,通常可达1200米,某些条件下甚至可达到几公里。

4. 半双工工作模式:虽然限制了同时收发的能力,但这种模式简化了硬件设计,降低了成本,对于大多数控制和监控应用来说已足够。

二、RS485通讯注意事项

在排除RS485通讯常见的问题前,一般做到以下措施可以有效地减少通信故障:

①注意通讯的距离、设备的数量以及通讯线的规格。

RS485通讯线一般使用双绞屏蔽线,为确保抗干扰效果好,屏蔽层最好接大地。

③如果负载过多,建议使用485HUB来增加驱动能力;如果通信距离很长,可以使用中继器来解决问题。

④所有连接485设备的地线一定要用一根导线连接来共地,避免电势差影响设备间的通信。

485总线要采用手拉手结构,不能采用星型结构,避免产生的反射信号对通讯产生干扰。

RS485通讯联接示意图

⑥大多数双绞线的特性阻抗是100~140Ω,所以在RS485的最始端和最末端要加上120Ω的电阻,防止传输线末端阻抗不匹配导致信号反射。

RS485通信线布线要远离高压大电流的电源线。

三、RS485常见问题及解决方法

3.1RS485接收数据错乱

可使用示波器对通讯过程中的波形进行监测显示,通过传输波形的频率、幅值及形状可以判定通讯情况以便快速排查故障原因:

1. 检测到的波形频率与发送频率是否一致。

①检查串口助手的波特率设置和程序串口的波特率是否一致。

②考虑是否是时钟有问题,检查电路板上所用晶振是否与推荐电路的晶振频率一样。

③用万用表测量RS485收发器芯片终端脚AB之间的电阻值是否为120Ω。特别需要注意的是有些USBRS485模块的终端脚已经加上了120Ω的电阻,若在后面的RS485收发器芯片终端AB脚加120Ω电阻,会使阻抗失配导致数据异常,这时需要取掉一个120Ω电阻。

2. 检测到的波形频率与发送频率一致,但有非方波成分存在或者非差分传输,可能是通讯线路自身抗干扰的能力不太够。解决方法:

①检查RS485的双绞线屏蔽层是否接地。

②检查RS485通信线附近是否有强电磁干扰,需要加隔离保护措施或者远离干扰源。

③波特率是否过高,适当降低波特率看看信号有无优化,减小电缆的分布电容对信号产生的影响。

3.2RS485在停止通讯时接收器依旧有数据输出

当数据传输完成后,总线此时处于无源驱动状态,AB间差分电平为0;无终端时,总线在高阻态。当外界噪声电压高于±200mV的信号门限时,接收器就输出无效数据。

可以通过硬件或软件两个方面解决此问题,解决方法:

1. 在通讯总线的A端采用上拉,B端采用下拉以此来保证接收器输出为固定的高电平。

2. 在通讯数据包内加几个起始同步字节,必须在同步后才开始数据通讯的传输。

四、蓝蜂物联网硬件设备

用户只需购买蓝蜂的硬件网关就可快速实现自己设备的联网需求,可用于连接各种PLC、数控机床、仪器仪表、机械设备,并支持上百种工业协议。平台提供电脑web网页、手机APP、微信、大屏等数据访问途径。通过平台+网关可快速构建用户设备联网应用,实现云组态、数据解析、处理、展示、远程配置、升级等功能。具备实施便捷、快速,低成本、功能强大且稳定的特点。

重点是平台基础服务(80%以上的功能)还终身免费。平台从155月份上线已稳定运行了8年,并被5000+以上的企业用户所选择和使用。我们的目标让设备与人更好沟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