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Q系列PLC通信

楼主(2024-06-17):
请教大佬,三菱Q系列PLC有没有与松下驱动器走总线的通信方式,看了半天资料好像只支持三菱内部通信,真让人头秃。。。。

网友A:
没有喔~只能搞网関~或是自己搞个中转的PLC带ECAT

  • ^_^.楼主

    请教一下,网关的话,响应速度跟稳定性效果如何

网友:
  • 桂R打工人

    回复 @^_^.: 不考虑硬件原因的话,速度和稳定性只跟协议有关系。

网友B:
搞485可以

网友C:
看看该Q系列CPU支持不支持通信协议功能,如果支持,那么就可以和松下驱动器通信

网友D:
做个转接啊

网友E:
采用IGT-DSER智能网关的方案:

详细案例:https://www.aihe-tech.com/col.jsp?id=109

网友F:
你是要这个吧?难搞。屏幕截图 2024-07-13

网友G(2024-12-18):
    感谢分享原创推荐

网友G:
    感谢分享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