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200smart 怎么输入密码?

楼主(2024-06-18):
如上图,向导模式生成了一个子程序。被加密了。我知道密码。但没地方输入。打不开这个子程序。讲大神指点一下。

网友A:
右键  属性 保护 里面输入

网友A:
2.8版本的 没有问题

网友B:
软件升级

网友C:
不知道怎么弄

网友D:
是不是版本不对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是不是版本不对

你都没看清楼主的问题

网友E:
我也不知道如何给向导程序加密

网友F:
右键打开试试呢?

网友D:
引用 网友E:
引用 "电路板维修-德州" 的回复,发表在6楼        内容: 是不是版本不对你都没看清楼主的问题...

看一下二楼图片,只有常规选项,没有保护选项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引用 "zjkaikai" 的回复,发表在7楼        内容: 引用 "电路板维修-德州" 的回复,发表在6楼        内容: 是不是版本不对你都没看清楼主的问题...看一下二楼图片,只有...

所以说你还是没看清楼主的问题啊,楼主是说“向导”的右键属性,不是“程序块”的右键属性,你试试你的“向导”的右键属性里有没有保护选项啊

网友D:
image.png看错了,没有密码

网友G:
直接选择程序块,右键属性。

网友H:
正常是无法解密的,找功能块的使用说明,按照说明使用就可以了

网友I(2024-07-24):
我知道怎么加密,也知道怎么解密,任何子程序都可以放入到向导里面,隐藏输入密码选项

网友J(2024-12-18):
    感谢分享原创推荐

网友J:
    感谢分享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网友K:
搞个加密自己坑自己,其实不用加密,要懂得分享,或许你搞的程序自己认为牛逼,但是别人压根看不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