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6RA80系列常规故障

楼主(2024-06-18):
SINAMICS DC MASTER 是西门子生产的新一代直流调速器。SINAMICS DC MASTER 这名称简称为:SINAMICS DCM-体现了新一代产品的强大。它把上一代产品SIMOREG DC-MASTER 的优势与SINAMICS 系列的优点结合在了一起。

在质量、可靠性和功能性方面,SINAMICS DC MASTER 是首屈一指的。实际上,在功能方面,它提供了新功能,而且集成了上一代产品的有用功能。

SINAMICS DC MASTER是SINAMICS系列的新成员,它把许多以交流技术而闻名的SINAMICS 工具和组件用到了直流技术上。对于标准的闭环控制,该直流调速器配备了标准的调速器控制装置(标准 CUD)。对于要求更高计算性能和接口的应用,系统可以通过增加调速器控制装置(CUD)的方式进行扩展。

该直流调速器属于SINAMICS DC MASTER系列,它把开环和闭环控制与电源装置组合到了一个装置上,并且由于其紧凑的机构、节省空间的外形设计而与众不同。

可以提供 AOP30 操作员界面和 BOP20数字操作员面板用于试运行和本地操作员控制。

CUD 的接口和数字输入/输出的数量可以使用附加模块增加一一例如 TM15 和 TM31 终端模块。西门子6RA80直流调速器技术数据简述功率范围:6.3 到2508kW额定直流电流:15到3000A

额定供电电压:3-ph.400-950 VAC

额定直流励磁电流:3到40A(可选配:85 A)额定频率:45-65 Hz防护等级:IPO0

储存和运输温:-40-+70°℃符合标准:IEC,EN,DIN,VDE, UL cULus, NEMA, UL 508 C,GOST西门子6RA80直流调速器特点

标配 PROFIBUS,可以选配 PROFINET控制装置的派生版

励磁电源供电符合现场要求24 V DC 电子装置电源电源装置与相应的地绝缘

标准版和驱动器控制图上集成了免费的功能块可以使用SINAMICS 组件扩展功能可以连接到单相线路供电上涂层模块和镀镍铜母线

西门子6RA80直流调速器客户获益

由于 SINAMICS DC MASTER系列产品丰富,降低了培训时间和成本,并实现了相同组件数化。无缝集成的 SINAMICS DC MASTER系列装置有多种的电流和电压规格。该系列调速器设计用于连接三相线路供电。

功能和性能方面具有灵活的扩展能力。产品丰富,有许多选件可以使直流调速器化的满足客户需求一-无论是在技术上还是经济上。与计算性能和速度相关的各种用户要求都可以通过选择标准 CUD 或者 CUD 而准确满足--也可以组合使用这两种CUD。

由于能够快速简单的更换组件,提高了工厂和系统的可用性。可互换组件的设计使它们能够实现快速简单的更换。可以提供备件一始终可以看到分配给什么序列号的驱动器装置。

使用带有图形L使用如标准的 PROFIBUS 通讯接口和各种模拟和数字接口,可将它们轻松集成进自动化解决方案中。

西门子6RA80运行中报警复位不了维修,西门子6RA80调速器维修地址,西门子直流调速器6RA80维修价格,上海西门子6RA80售后维修,多年技术,全套测试平台,免费检测,当天可修好。

6RA80调速器快速维修常见故障,欠压,缺相,弱磁不了,励磁故障,速度不稳,不出力,输出电压低,烧可控硅,无励磁电压,烧保险,无显示,跳闸,F60005 F60004 F60006,F60038,F60050,F60051,F60061, F60090,F60091,F60100,F60101,F60104,F60105,F60094,F60095等等报警维修数控机床有些故障是由于NC系统机床参数引起的,有时因设置不当,有时因意外使参数发生变化或混乱,这类故障只要调整好参数,就会自然消失。还有些故障由于偶然原因使NC系统处于死循环状态,这类故障有时必须采取强行启动的方法恢复系统的使用。

例一、一台采用日本发那科公司FANUC-OT系统的数控车床,每次开机都发生死机现象,任何正常操作都不起作用。后采取强制复位的方法,将系统内存全部清除后,系统恢复正常,重新输入机床参数后,机床正常使用。这个故障就是由于机床参数混乱造成的。

例二、一台专用数控铣床,NC系统采用西门子的SINUMERIK SYSTEM 3,在批量加工中NC系统显示2号报警“LIMIT SWITCH”,这种故障是因为Y轴行程超出软件设定的极限值,检查程序数值并无变化,经仔细观察故障现象,当出现故障时,CRT上显示的Y轴坐标确定达到软件极限,仔细研究发现是补偿值输入变大引起的,适当调整软件限位设置后,故障被排除。这个故障就是软件限位设置不当造成的。

例三、一台采用西门子SINUMERIK 810的数控机床,一次出现问题,每次开机系统都进入AUTOMATIC状态,不能进行任何操作,系统出现死机状态。经强制启动后,系统恢复正常工作。这个故障就是因操作人员操作失误或其它原因使NC系统处于死循环状态。

网友A(2025-11-04):
与计算性能和速度相关的各种用户要求都可以通过选择标准 CUD 或者 CUD 而准确满足--游泳池设备也可以组合使用这两种CU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