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疗PCBA板加工常见不良现象分析

楼主(2024-06-19):
PCB制板是个复杂的过程,在PCB制板一系列生产流程中,匹配点很多,一不小心板子就会有瑕疵,牵

一发而动全身,PCB的质量问题会层出不穷,比如就常见的就有短路,开路等等,接下来安徽PCBA加

工厂家_英特丽为大家介绍下PCB制板的常见不良原因。

  1、短路

  (1)焊盘设计不当,我们可以将圆形焊盘改为椭圆形,加大点与点之间的距离,防止短路。

  (2)PCB零件方向设计不当,比如SOIC的脚如果与锡波平行,便会引起短路,所以我们可以适当修改

零件方向,使其与锡波垂直。

  (3)自动插件弯脚,也会造成PCB短路,由于IPC规定线脚的长度在2mm以下,还有担心弯脚角度太

大时零件会掉,故容易造成短路,所以要将焊点离开线路2mm以上。

  除了以上3点外,还有一些原因会造成PCB板短路的问题,比如基板孔太大,锡炉温度过低,板面可

焊性不佳,阻焊膜失效,板面被污染等等,工程师可以针对以上这些原因进行一系列的故障排查。

  2、开路

  迹线断裂,或者焊料仅在焊盘上而不在元件引线上时,会发生开路的现象。这是因为元件和PCB之间

没有粘连或连接,就像短路一样,这些都有可能发生在生产或焊接以及其他操作过程中。振动或拉伸电路

板,跌落它们或其他机械形变因素都会破坏迹线或焊点。化学或湿气会导致焊料或金属部件磨损,从而导

致组件引线断裂。

  3、PCB板上出现暗色及粒状的接点

  PCB板上出现这类问题,多半是因为焊锡被污染及溶锡中混入的氧化物过多,造成焊点结构太脆。要

注意的是不要与使用含锡成份低的焊锡造成的暗色混淆。造成这个问题的另外一个原因是加工制造过程中

所使用的焊锡本身成份产生变化,杂质含量过多,需加纯锡或更换焊锡。

  4、PCB板焊点变成金黄色

  正常情况下PCB板的焊锡呈现的是银灰色,但偶尔也有金黄色的焊点出现。造成这一问题的主要原因

是温度过高,这时候只需要调低锡炉温度便好。

  5、环境影响

  在极端温度或温度变化不定,湿度过大,高强度的振动等环境下,很容易造成PCB板的损害。比如,

环境温度的变化会引起板子的形变,因此将会破坏焊点,弯曲板子形状,或引起PCB板上的铜迹线断路。

空气中的水分会导致金属表面氧化,腐蚀和生锈,如暴露的在外的铜迹线,焊点,焊盘以及元器件引线会

受到一定的影响。

更多关于SMT加工快速打样、高端PCBA加工、SMT贴片加工价格等信息,可搜索安徽英特丽进行详细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