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有关真空交流接触器的疑问

楼主(2024-06-20):
需要控制一台三相AC1140V电机,功率不大(4KW考虑),准备选用交流真空接触器启动。之前没用过交流真空接触器,这才发现不论正泰还是德力西,交流真空接触器额定电流竟然最小80A起步。想知道交流真空接触器有没有额定电流比80A更低的系列。如果确实是80A起步,那么是什么原因没有小电流的交流真空接触器?

一般小功率三相AC1140V电机控制使用哪种类型的接触器与热继电器?

网友A:
真空的 没用过 啥是真空呢  触点不打火么 ??想要小电流的为啥不用常规接触器?

网友B:
可能小电流的不需要真空的吧,或者是性价比不高,没有厂家生产这个!

对于小功率三相AC1140V电机控制,推荐使用CJ20系列交流接触器,并选择与之相匹配的三相热继电器。

在选择热继电器时,应优先考虑双金属片式热继电器,并根据电机的“星形”或“三角形”接法选择是否带断相保护的热继电器。

网友C:
一般小功率三相AC1140V电机控制并不一定要使用真空交流接触器。选择接触器类型时,需要考虑电机的额定功率、工作环境、使用频率等因素。小功率三相AC1140V电机控制中接触器选择的几点考虑:

  1. 电机额定功率:小功率电机通常不需要使用高性能的真空交流接触器。传统的交流接触器或小型断路器可以满足大多数小功率电机的控制需求。

  2. 工作环境:如果电机的工作环境恶劣,如有大量灰尘、腐蚀性气体等,可能需要选择具有更高防护等级或特殊材质的接触器,但不一定非要是真空交流接触器。

  3. 使用频率:对于频繁启动和停止的电机,需要选择具有更高机械寿命和电气寿命的接触器。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必须选择真空交流接触器,因为传统的交流接触器也有多种型号和规格可供选择。

  4. 成本:真空交流接触器的价格通常高于传统的交流接触器或小型断路器。因此,在成本敏感的应用中,可能需要权衡性能和成本之间的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能小电流的不需要真空的吧,或者是性价比不高,没有厂家生产这个!对于小功率三相AC1140V电机控制,推荐使用CJ20系列交流接触器,并选择与之相匹配的三相热继电器。在选择热继电器时,应优先考虑双金属...

CJ20系列最大额定工作电压660V,能用在AC1140V电压下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引用 "victor329" 的回复,发表在2楼        内容: 可能小电流的不需要真空的吧,或者是性价比不高,没有厂家生产这个!对于小功率三相AC1140V电机控制,推荐使用CJ20系列交流接...

楼主:
谢谢!CJ20系列用在1140电压下的接触器额定电流最小的也是80A了。

网友D:
真空接触器主要是保护主触点,小功率的没有必要用

网友E:
以前工作单位,大型破碎机启动柜,可能是因为粉尘太大采用的就是真空接触器,当时我理解的就是为了灭弧才用的真空,因为辅点还是用的普通触点,隔个几天只要停机就启动不了了,就得去清灰,辅点都被灰尘盖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