蒸汽管道现场应力测试

楼主(2024-06-20):
某发电厂蒸汽管道运行数年后,由于高温引起的安装应力使管道支吊架松弛,管道结构发生变形,导致非计划性停机检修,影响电网经济和安全运行。为找出管道的最大应力及应力分析,对高温压力下的蒸汽管道进行现场应力测试,通过重新合理调整支吊架,大幅降低了管道结构应力并达到延寿的目的,实际验证表明该方法具有良好的降应力效果。

蒸汽管道的结构和测点布置

蒸汽管道材料为10CrMo910,断面为D273*45mm,管系共安装8个支吊架,其中5处安装弹簧吊架(P2P3P4P6P7,2处为导向支架(P1、P5),1处限位支架P8。管道长期运行后,由于高温高压引起的安装应力和附加弯矩,在垂直28m的管道上有4个吊架产生了塑变,垂直管道整体偏离安装轴线,同时在机组启动、变负荷期,应力交变重复出现,管子频繁地经受弯曲疲劳,并有较明显地振动,管道与高压包的连接处严重变形,产生缝隙发生蒸汽的大量泄露。机组运行时,管道系统受到重力、内压和温度应力的联合作用,为揭示应力与温度变化关系,在机组大修期间,对其长期在高温高压下运行的蒸汽管道的工作应力进行了现场测试,通过电阻应变仪监视起动过程中管道测点部位应变变化情况,利用弹性理论的公式由记录的应变值计算出不同参数时的应力水平。本次测试选择了3个截面9个点。另在Ⅲ截面内侧安装了2个百分表测膨胀位移,用于分析管系的位移和由此产生的管道推力,从而达到全面分析管系受力强度目的,同时,在3个截面各装一对热电偶,随时监测这些截面的实际工作温度。

测试方案和结果分析

测点选择的原则是管系应力最大部位,根据管系的结构、走向、支吊架设置,本次测试选择了3个约束刚度最大的部位安装高温应变片,在吊架调整前测出这些部位原始受力状态,为合理调整应力提供依据。测量以机组冷态为零应力状态,测试分2个阶段进行。第1阶段,吊架调整前从冷态升至额定温度和压力,测出各点的应力后停机回到冷态,根据实测应力调整吊架。进行第2阶段测试,从冷态升至额定温度和压力,再次测试各点的应力。吊架调整前后2次数据进行对比,验证了调整后的关系降应力效果(见表1)。表1中的应力值是一次应力和二次应力之和,包含了设计中无法和没有考虑的因素,弥补了设计、施工和实际运行之间的差异。较完整地反映了管系由启动到额定参数时各个阶段的管系应力值,真实地显示了管系的应力水平,是评定关系安全性评估剩余寿命的主要科学依据。

1 吊架调整前后各测点应力值

测点

方向

调整前应力/MPa

调整后应力/MPa

194℃/0.15MPa

295℃/1.25MPa

408℃/1.86MPa

498℃/7.38MPa

533℃/13.5MPa

室温

533℃/13.5MPa

Ε90

56.6

59.6

91.7

97.0

107.2

-15.5

40.3

Ε45

57.3

64.9

85.6

99.4

103.6

-14.5

45.1

Ε0

69.1

67.3

76.9

91.8

104.1

-6.04

38.4

Ε90

75.5

91.1

95.0

98.6

97.9

-6.91

56.2

Ε45

75.1

88.7

82.9

89.6

97.5

-0.21

46.9

Ε0

31.5

87.8

95.3

106.1

112.9

-7.34

55.7

Ε90

83.0

94.5

98.4

96.8

101.7

3.5

78.4

Ε45

57.7

99.1

108.3

108.8

113.7

-2.47

75.4

Ε0

31.3

66.3

76.0

79.8

90.7

-0.64

72.9

Ε90

56.1

60.9

63.9

62.1

65.3

Ε0

39.7

42.8

37.4

43.9

54.6

Ε90

74.9

88.1

81.7

90.3

95.0

-10.6

51.2

Ε0

75.5

71.2

82.9

85.6

88.6

-18.6

37.1

Ε90

67.1

71.3

74.5

88.5

72.4

-5.5

49.1

Ε45

66.9

69.4

98.9

93.7

68.0

-4.03

43.8

Ε0

62.3

73.8

65.9

82.7

55.1

-3.04

42.3

Ε90

59.8

62.3

91.1

93.4

94.7

57.5

Ε45

70.6

88.5

95.9

88.1

74.7

-1.72

55.5

Ε0

60.6

64.3

61.7

68.5

58.9

-0.74

50.1

Ε90

78.0

77.8

83.7

74.4

75.3

-11.0

55.1

Ε0

65.4

85.0

76.6

74.9

63.9

-10.4

46.7

Ε90

65.6

88.4

89.1

91.7

98.7

2.76

76.5

Ε45

64.1

74.4

83.6

87.9

93.9

1.51

74.6

Ε0

56.5

63.2

70.5

77.4

84.0

2.7

71.6

在吊架调整前,在Ⅲ截面主管道90°拐弯处两侧各有一个定向支座,使管道不能沿径向位移,而此管道的轴向位移为14.88mm。可以看出,这里的管道应力不仅受内压载荷外,还受到轴向产生的额外附加力矩的影响。从测点7轴向应力(σε90=94.7MPa)明显大于同一点的环向应力(σε0=58.9MPa)。结果表明,轴向应力最大处在Ⅰ截面测点1(σε90=107.2MPa),主要原因是管道上4个吊架产生了塑变,Ⅱ截面测点3最大轴向应力σε90=101.7MPa,环向应力σε0=90.7MPa;测点6轴向应力σε90=72.4MPa,环向应力σε0=55.1MPa。结果表明,在90°弯道处有附加弯曲力矩对管道产生影响。在Ⅲ截面测点9轴向应力σε90=98.7MPa,环向应力σε0=84.0MPa,表明也有附加弯矩应力。

吊架调整后,Ⅰ截面测点1、2在额定温度和最大气压下,管道轴向和环向应力下降了35%-55%,截面测点3、6的轴向和环向应力下降了20%-30%,Ⅲ截面测点7、9轴向和环向应力下降18%-35%,同时也表明在管道的90°弯道处,调整吊架后,大部分附加弯矩产生的应力被消除,尽可能地减小了安装产生的应力。测点4在维修过程中有损坏,其他测点的应力都有不同程度的下降。

总结

实测数据表明,吊架调整后把管道应力重新分配而较合理,产生了明显地降应力效果,说明该方案有效,结构应力状态是其使用寿命的关键调控因素,通过现场高温应变实测,获得了结构温度对管道应力的影响规律,对高温压力管道延寿研究及进一步的寿命管理具有重要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