储能系统如何实现防逆流功能?

楼主(2024-06-21):
前  言

随着工商业用电规模的不断扩大,工商业储能技术越来越受到关注。然而,储能系统中的逆流问题一直是困扰用户的难题。因此在工商业储能中,各种防逆流场景和对应的解决方案应运而生。

一、什么是防逆流

在供配电系统中,一般是由配电变压器向负载供电,电流由电网侧流向负载侧,称为正向电流,当电流方向与常规相反时,则称之为逆流,防止逆流问题的产生,就叫防逆流。

储能系统防逆流是在新能源发电系统中,当输出功率大于用户用电需求时,防止多余的电能回流到电网中的一系列措施。防逆流的目的是维护电网系统的稳定性,避免因回流电能过多而导致的电网崩溃现象。

储能系统的防逆流保护至关重要,因为它可以防止电能逆流对电网造成干扰,甚至可能导致的设备损坏或电网不稳定。特别是在新能源发电系统中,如光伏发电,当发电量超过用户用电需求时,多余的电能可能会回流到电网中,这时就需要防逆流装置进行监测和控制。

二、防逆流工作原理

防逆流的基本原理是通过实时监测发电系统的运行状态,并在必要时采取相应措施,如及时切除多余的发电支路开关,降低发电设备的输出功率等,,以确保电能只能按照预定的方向流动,即从电网流向储能系统,而不是反向流动。主要有以下几种措施:

电流监测:通过安装电流传感器来监测电流的方向和大小。当检测到电流方向与预期的供电方向相反时,即存在逆流现象。

控制器反应:控制器接收来自电流传感器的信号,并根据这些信号判断是否存在逆流情况。如果检测到逆流,控制器会发出控制信号。

断路器动作:断路器根据控制器发出的控制信号进行开合操作,以切断电源和负载之间的连接,从而防止电流逆流。

逆变器调节:在某些系统中,逆变器会根据检测到的电流信号降低输出功率,直至反向输出电流为零,从而实现防逆流功能。

储能系统调节:对于带有储能系统的配置,当检测到有电流流向电网时,逆变器输出功率不变,储能逆变器将多余的电能储存在蓄电池中,等到功率下降或负载功率增大时再释放。

三、防逆流方法

常见的防逆流方法包括:

低压接入防逆流:在储能系统接入到变压器低压侧时,通过在储能系统侧和变压器低压侧安装计量电表,实时监测和调整负载功率,以防止电能回流。

高压侧防逆流:在储能系统接入到10kV母线时,通过在主变压器10kV侧增加计量电表,进行高压防逆流检测功能,防止储能系统放电到主变压器高压侧。多能互补系统防逆流:在多能互补系统中,通过合理的防逆流设计,实现系统的高效稳定运行。通过配置多个电表进行高低压侧的逆流数据采集,并由能量管理系统(EMS)对外下发控制指令,实现用能的动态平衡。

在防逆流保护装置的应用过程中,需要注意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首先,装置的选择应充分考虑储能电站的实际情况和需求,包括电站的规模、运行方式、电能质量等因素。其次,装置的安装和调试应严格按照相关标准和规范进行,确保装置的性能和可靠性。此外,装置的维护和保养也十分重要,需要定期进行检查和维修,以保证其长期稳定运行。

来源:微信号 锂电人的笔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