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期停运的变频器是断电好还是带电好

楼主(2024-06-21):
由于热力行业特性,变频器停运时间较长(240天),请问热力行业的变频器停运后是带电还是停电?谢谢!

网友A:
我觉得断电好,带电属于待机状态,一直处于这个状态不知道行不行

网友B:
变频器在休眠时,其输出是关断的,所以可以节能。变频器的输出频率低于休眠设置颇率时进入休眠,当系统检测值达到唤醒设置频率时,变颎器将重新启动电动机运行。 需要变频器具有休眠功能,其主要用于风机、水泵的控制电机。当变频器输出频率低于其休眠阈值的最低工作频率(下限值)时,变频器停止工作,反之启动运行

网友C:
变频器通电,内部开关电源处于待机状态,变频器开关电源取自直流母线的电压,500余伏。待机状态开关电源故障概率大。另外,电脑版供电,接线端子供电,虽然处于待机状态,也有一定消耗。消耗是小事,夏季潮湿,有灰尘处于高电压间隙易击穿导电,是火灾隐患。

这么长时间不运行,建议断电。尤其在无人值守情况下,消除火灾隐患是最重要的。

网友D:
为啥不断电,不怕别人碰触吗

网友E:
热力行业的变频器停运后,变频器本身断电更好。这有助于确保设备和人员的安全,降低安全事故风险,并有利于延长变频器的使用寿命。

网友F:
断电比较好,但是设备开机前必须先监测,做相关测试才能开机运行

  • lzw555

    是的是的 长时间断电 如果受潮的话 一上电容易炸机啊

网友G:
当然是断电好,长期不用的哪有人一直通电!可以每月通电运行几分钟,去除内部湿气同时,还可以防止蟑螂在里面做窝。就是要改变这种长期不使用的状态,长期通电有内部电路板损坏风险,长期断电内部输出的大电解电容器容易变质,所以要每月通电运行几分钟,不会这点都很难做到吧?

网友H:
### 变频器停运时带电的好处

1. **防止电容老化**:

   - 变频器内部的电解电容在长时间未使用的情况下容易老化,保持带电状态可以使电容维持在工作状态,延长其使用寿命。

2. **防止潮湿和灰尘积累**:

   - 带电可以利用内部电路的微热防止湿气和灰尘的积累,从而避免短路或腐蚀问题。

3. **保持电池电量**:

   - 某些变频器内部可能有备用电池用于保持时钟和参数设置,带电可以确保这些电池不至于完全耗尽。

### 变频器停运时断电的好处

1. **节能**:

   - 长时间带电会消耗电能,断电可以节省能源,尤其在设备停运期间没有工作需求时。

2. **安全性**:

   - 断电可以避免因电气故障或雷击等意外情况导致的设备损坏或安全事故。

### 推荐的处理方法

1. **定期上电**:

   - 如果选择断电,建议每隔一定时间(例如每3-6个月)上电一次,并运行一段时间(例如1小时),以防止电解电容老化和其他潜在问题。这种方法可以兼顾节能和设备维护。

2. **环境控制**:

   - 无论选择带电还是断电,保持设备所在环境的干燥和清洁是必要的。适当的温湿度控制可以有效延长变频器的寿命。

3. **专业建议**:

   - 不同品牌和型号的变频器可能有不同的维护建议,最好参考变频器的使用手册或咨询设备供应商的技术支持,获取具体的操作建议。

### 实际案例和行业标准

在实际应用中,有些行业标准和设备制造商会推荐定期上电的方法以维护设备性能。以下是一些参考:

- **西门子(Siemens)**:建议长时间停运时每隔几个月上电一次,以维护电解电容。

- **ABB**:类似地,ABB也推荐定期上电以防止电解电容老化。

网友I:
断电的情况:

  1. 减少损耗:断电可以减少电子元件的自然老化,延长变频器的使用寿命。

  2. 安全:断电可以避免因变频器故障或外部因素导致的电气火灾风险。

  3. 节能:虽然变频器在待机状态下的功耗很小,但长期来看,断电可以节省能源。

带电的情况:

  1. 快速启动:变频器带电时可以随时快速启动,适用于需要频繁启停的场合。

  2. 保持参数:某些变频器在断电后可能会丢失内部参数,带电可以保持这些设置。

  3. 防潮:在湿度较高的环境中,带电的变频器内部电路可以通过自身的加热功能驱潮,减少因潮湿导致的故障。

建议:

  • 如果停运时间较长(数月或以上),建议断电。这样可以避免不必要的损耗,同时也更加安全。

  • 如果变频器所处的环境湿度较大,可以考虑定期通电驱潮,但总体停运时间较长时,仍然建议断电。

  • 确保在断电前正确关闭变频器,遵循操作手册的指导,以避免数据丢失或对设备造成损害。

  • 定期检查:无论变频器是否带电,都应定期检查其状态,尤其是绝缘性能和内部电路。

网友J(2024-10-27):
断电并定期上电检查保养。

网友K(2025-02-27):
一、热力行业变频器停运后的两种选择

1. 停电(完全断电)

  • 适用场景

    • 变频器在停运期间不需要保持任何功能(如远程监控、参数保存等)。

    • 设备长期停运,且环境条件较差(如高温、高湿、灰尘多)。

  • 优点

    • 节能:完全断电后,变频器不消耗电能。

    • 安全性高:避免因长期带电导致的电气故障(如电容老化、电路板受潮等)。

    • 延长设备寿命:减少电子元器件的损耗。

  • 缺点

    • 参数丢失风险:部分变频器在完全断电后,参数可能会丢失,需要重新设置。

    • 无法远程监控:停电后,无法通过远程监控系统了解设备状态。

2. 带电(保持供电)

  • 适用场景

    • 变频器需要保持远程监控功能。

    • 设备停运期间需要定期自检或维护。

    • 环境条件较好(如恒温、恒湿、无尘)。

  • 优点

    • 参数保存:保持供电可以确保变频器参数不丢失。

    • 远程监控:可以通过远程系统监控设备状态,及时发现异常。

    • 快速启动:设备重新启动时无需重新设置参数,节省时间。

  • 缺点

    • 能耗:长期带电会消耗一定的电能。

    • 设备损耗:电子元器件长期工作可能会加速老化。

    • 安全隐患:如果环境条件较差(如潮湿、灰尘多),可能导致电气故障。

二、热力行业变频器停运后的建议

1. 停电(完全断电)

  • 推荐场景

    • 设备停运时间较长(如240天),且环境条件较差。

    • 变频器参数可以通过外部设备(如电脑、U盘)备份,无需长期保存。

  • 操作步骤

    1. 在停运前,备份变频器的所有参数。

    2. 断开变频器的输入电源(主电源和控制电源)。

    3. 检查变频器内部电容是否已放电(使用万用表测量直流母线电压,确保为0V)。

    4. 对变频器进行清洁和防潮处理(如使用防潮剂、覆盖防尘罩)。

    5. 定期检查变频器的状态(如每30天检查一次)。

2. 带电(保持供电)

  • 推荐场景

    • 设备停运期间需要保持远程监控功能。

    • 环境条件较好,且变频器参数需要长期保存。

  • 操作步骤

    1. 确保变频器的输入电源稳定(如使用稳压电源)。

    2. 设置变频器进入“待机模式”或“低功耗模式”(如果支持)。

    3. 定期检查变频器的运行状态(如每月检查一次)。

    4. 确保变频器周围环境清洁、干燥,避免灰尘和湿气进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