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行列式编程

楼主(2024-06-21):
用信捷XD5E系列plc 和显控SK-156QS-G触屏  我想做个行列式编程 简单来说 有20个动作流程  每个动作流程都可以自定义  比如我12345 一共5个动作  这个5个动作流程可以自定义 比如12345 也可以123  或者54321   你们应该能理解这个程序   有没有大神能帮忙写一下这个功能块 到时候多少钱

网友A:
还得考虑并列运行吧

  • 叶互生楼主

    不用并列 只需要按设定流程运行就行

网友B:
有难度

  • 叶互生楼主

网友C:
工控机啊?这不就像机械手的控制台那种?不好搞的,没个万把块钱的费用,一般没人接的。

  • 叶互生楼主

    差不多 主要也是自己不会只能花钱了

网友D:
我用的是威纶通触摸屏,写的轨迹,轨迹随便写。

网友E:
QQ图片20240408091535.png本人用三菱FB块写的屏幕中达优控实在没那么多时间更新需要可以联系3年前写的

网友F:
各功能打包,然后用编号进行条件触发不就行了。然后给步骤编号建个堆栈,堆个200步进去都行。

网友G(2024-08-10):
关键是选XD5E干这活一开始就给自己局限死了

网友H(2024-12-18):
    感谢分享原创推荐

网友H:
    感谢分享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网友H(2025-02-11):
进来学习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