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FANUC机器人有没有直接用的通讯接口

楼主(2024-06-23):
请问各位大佬,FANUC机器人R-30ib mate柜 自带的通讯接口,有没有不安装付费软件就能直接使用的?

网友A(2024-09-17):
你試試用PC INTEFACE

网友B(2024-11-19):
FactoryTalk Linx 作为一个后台服务在计算机上运行。如果该服务未启动,可能会导致连接问题。

查找名为 FactoryTalk Linx 或类似名称的服务,确保它正在运行。如果没有运行,右键点击服务,选择 启动

检查是否启用了适当的端口。FactoryTalk Linx 使用的端口通常是 44818(用于Ethernet/IP通讯)。

在防火墙中,确保这些端口被允许通过。

打开 FactoryTalk Administration Console

确保 FactoryTalk Linx 配置正确,尤其是与 PLC 连接的设置。

检查 FactoryTalk Linx 是否有有效的许可证。

确保本地计算机的 IP 地址和目标设备(如 PLC)的 IP 地址在同一子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