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工业迷你主机里什么国产品牌比较好?

楼主(2024-06-24):
各位前辈好,我现在在做一个项目,硬件设备有用到工控机,原来的的CPU3955U的,8G内存,64G硬盘,现在我们想吧这台工控机换成迷你主机,需要可以在车间24小时运行的,CPU性能可以减少一些。

去淘宝上看了下,迷你主机品牌太多了,CPU也是很多我没听说过的,请问迷你主机领域,用的比较多的有哪些国产品牌?

网友A:
迷你主机不清楚哪个好,只用过一个牌子触想科技的一体机。

只考虑稳定性的话推荐研华工控机。

网友B:
大品牌就研华

网友B:
研祥你也可以咨询一下

网友C:
威嵌沃的还可以,性价比还不错!京东上有链接!

网友C:
威嵌沃的还可以,性价比还不错!某东上有链接!

网友D:
大品牌的话,研华和研祥都可以啊。

网友E:
一直用阿普奇,

网友F:
在迷你主机领域,国产品牌提供了多种选择,以下是一些在迷你主机领域用的比较多的国产品牌及其特点:

  1. 研华科技(ADVANTECH)

    • 研华科技是工控领域的知名品牌,其EPC系列嵌入式迷你主机支持多种扩展卡,具有良好的稳定性和可靠性。

    • EPC-B2205型号支持酷睿6/7代处理器,配置灵活,适合不同性能需求。

  2. 彩冠

    • 彩冠提供了多款迷你主机产品,其中部分型号搭载了酷睿i5等处理器,具备较高的性价比。

    • 适用于网课、办公和工控等多种场景,具有小巧玲珑、运行流畅的特点。

  3. 威嵌沃(VINcanWO)

    • 威嵌沃的微型工控机采用了嵌入式全封闭设计,适合在恶劣环境中使用。

    • 提供了多种配置选项,包括不同的处理器、内存和存储容量,以满足不同项目的需求。

  4. Dongtintech东田

    • 东田科技的酷睿8代嵌入式无风扇迷你工控机具有较高的集成度和稳定性。

    • 适用于服务器和工控场景,具有低功耗和高效能的特点。

  5. 银驰(INCEER)

    • 银驰的微型工控机主机也采用了全封闭设计,具有良好的防尘和散热性能。

    • 适用于商务办公和便携式应用,机身小巧轻便,方便携带和部署。

网友G:
一般的工厂环境 基本上都可以

环境恶劣的话 考虑大品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