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川变频器实现用脉冲控制频率

楼主(2024-06-24):
用NPN型PLC发脉冲控制安川变频器V1000的频率,变频器没有任何发应,请大家帮忙指点,谢谢!

楼主:
安川变频器频率指令选择:脉冲序列输入。

脉冲序列输入功能选择:0,频率指令。

楼主:
目前情况是:PLC有脉冲输出,变频器也可以接受脉冲,就是接受PLC发送的脉冲频率没有变。

网友A:
高速输入脉冲要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