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3U网络通信

楼主(2024-06-25):
三菱3UPLC装了一个以太网通讯模块,想用以太网来连接威纶通的屏幕以及和相机(上位机)之间做数据交换

  1. 三菱3U如何设置以太网通信

  2. 三菱3U如何与威纶通进行以太网通讯

  3. 三菱3U如何通过以太网和相机(上位机)进行数据交换

    各位大佬着急有会的帮帮忙指点指点万分感谢呀

网友A:
为你点个赞,加油

网友B:
不管是左侧扩展以太网模块还是右侧扩展以太网模块,通信协议都可以走编程口协议(基于以太网)

网友C:
三菱的3U系列PLC在进行以太网通信设置时,通常需要通过以下步骤进行:

  1. 硬件连接

    • 确保PLC和网络设备(如交换机或路由器)通过以太网线连接。

    • 确认网络配置,如IP地址、子网掩码、网关等设置正确。

  2. 设定IP地址

    • 进入PLC的设定模式(通常是通过专用的编程软件,如GX Works系列)。

    • 设置PLC的IP地址、子网掩码和网关地址。这些信息通常在网络设备的配置中可以找到。

  3. 设置通信参数

    • 在编程软件中打开项目,找到以太网通信的设定页面。

    • 设置通信协议,通常选择TCP/IP协议。

    • 输入远程设备的IP地址和端口号(如果需要),确保与目标设备通信的参数正确。

  4. 测试连接

    • 在设定完通信参数后,可以进行连接测试,确保PLC能够与其他设备正常通信。

    • 可以通过Ping命令来测试PLC的IP地址是否能够正常响应。

  5. 编写程序

    • 根据具体的通信需求,在PLC的编程软件中编写程序,实现数据的发送和接收功能。

    • 确保程序中包含了正确的通信指令和参数设定,例如读取/写入数据的地址和格式。

  6. 调试和优化

    • 进行初步通信测试后,可以进行调试和优化,确保通信稳定和数据准确性。

    • 可以根据实际需求调整通信的超时时间、重连机制等参数,提高通信的可靠性。

以上步骤是通常设置三菱3U系列PLC进行以太网通信的基本方法。具体操作可能会因具体型号和软件版本而有所不同,建议在操作前查阅相关的用户手册或技术文档,以获取最准确的设置方法和指导。

网友C:
  1. 硬件连接

    • 确保三菱PLC和威纶通HMI通过以太网线连接到同一个局域网中的交换机或路由器上。

  2. 三菱PLC设置

    • 使用三菱的编程软件(如GX Works系列)打开你的PLC项目。

    • 设置PLC的IP地址、子网掩码和网关。这些设置在编程软件中进行,确保与局域网中其他设备的IP设置相匹配。

  3. 通信参数设置

    • 在PLC项目中,找到以太网通信的设置界面。

    • 设置通信协议为TCP/IP,并输入威纶通HMI的IP地址和端口号。通常情况下,端口号为默认的TCP端口(例如:502)。

    • 确保通信参数正确,包括通信超时时间、重连设置等。

  4. 编写PLC程序

    • 根据需要,在PLC的编程软件中编写通信部分的程序。

    • 使用三菱PLC特定的通信指令(如MC Protocol)来进行数据读取和写入操作。

  5. 威纶通HMI设置

    • 打开威纶通的EasyBuilder Pro软件。

    • 创建一个新的项目,并配置屏幕上需要显示的控件和数据。

    • 添加一个新的PLC通信驱动程序,选择三菱PLC的类型(例如Q系列、FX系列等)和通信接口为以太网。

    • 输入PLC的IP地址和端口号,配置通信参数。

  6. 编写HMI界面

    • 在EasyBuilder Pro中,设计HMI界面,包括按钮、显示控件和数据显示区域。

    • 配置每个控件的操作和显示属性,确保与PLC通信的数据能够正确显示和操作。

  7. 测试与调试

    • 保存所有设置并下载到威纶通HMI和三菱PLC中。

    • 在实际操作中,进行通信测试和功能测试,确保数据能够正确地在PLC和HMI之间传递和显示。

通过以上步骤,你应该能够成功地设置三菱3U系列PLC与威纶通HMI之间的以太网通讯。确保在设置过程中参考三菱PLC和威纶通HMI的具体用户手册和技术文档,以获得更详细的操作指导和参数设定。

网友D:
和触摸屏连接可以参考触摸屏相关的连接手册

ip地址 端口号这些

网友E:
小白一个  一起学习

网友F(2024-07-29):
你换个FX5U 自带网口,什么都解决了,价格比你FX3U加网络模块还便宜,还简单。建议换个思路,3U加模块 设置比较多还要写指令。自己研究麻烦的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