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化监控环境温湿度

楼主(2024-06-26):
应用场景:

农业大棚、机房控制柜、博物馆、仓库、工厂、药品阴凉柜等对温湿度环境要求高的场所

优点:

可以与西门子全系列的PLC进行网线快速连接,无需考虑繁琐的通讯问题,因为它使用的是Profinet IO协议,只要在西门子编程软件上组态一下就可作为自身的输入输出通道直接使用。

该温湿度模块同时带有内置和外置传感器两种,内部传感器由于受内部CPU及电源工作温度的影响,会有一定的偏差,内置传感器的实际温度会有+1度的误差,湿度会有-2%的误差;而外置传感器能够更直接感应环境温湿度(如果用户觉得不太美观,可以不连接不使用;购买时产品中会附带传感器及连接线缆50cm)

温湿度模块支持标准 Profinet、ModbusTCP、S7-300TCP通讯协议,温湿度模块主要功能是通过 Profinet 将温湿度数据传到西门子S7- 1500/300PN/1200/200SMART上 ,作为Profinet IO使用, GSD 文件使用西门子 ET200SP 官方文件;同时也支持ModbusTCP和S7-300TCP协议(该功能不支持与Profinet 功能同时使用),上位机或者PLC可直接使用ModbusTCP和S7-300TCP协议读取其数据。

最强的原因:

温湿度传感器一般来说是不允许放在PCB板和密闭的狭小空间中,因为PCB上的CPU和电源模块都会产生高于环境温度10℃左右,而且湿度受温度影响极为剧烈,会严重偏离实际值,而我们的产品采用超低功耗芯片和风扇引流(直接将外部空气引入传感器)及PCB降温措施,最终将温差减少到+1℃,湿度温差为-2%。因此我们强烈建议用户不要使用外接附带的传感器,用内置传感器就能完全满足您的精度要求!

楼主:
温湿度模块可以登录网页进行查看,具体操作方法:电脑IP 地址设置成 192.168.1.xxx  (如 192.168. 1.100) ,浏览器地址栏里输入 192. 168.1.222  (回车),这里不支持更改IP,如需更改IP可通过STEP 7-MicroWIN SMART查找CPU功能来修改IP。

可通过网页方式设置内置风扇启停,如要使用外置传感器方式可以将风扇停止,降低噪音。

温湿度模块采用标准工业 24V直流电压供电,如图:

楼主:
温湿度模块支持标准 ProfinetModbusTCPS7-300TCP通讯协议。

温湿度模块主要功能是通过 Profinet 将温湿度数据传到西门子S7- 1500/300PN/1200/200SMART上 ,作为Profinet IO使用, GSD 文件使用西门子 ET200SP 官方文件;同时也支持ModbusTCPS7-300TCP协议(该功能不支持与Profinet 功能同时使用,上位机或者PLC可直接使用ModbusTCPS7-300TCP协议读取其数据。

温湿度模块同时带有内置和外置传感器两种,内部传感器由于受内部CPU及电源工作温度的影响,会有一定的偏差,内置传感器的实际温度会有+1度的误差,湿度会有-2%的误差;而外置传感器能够更直接感应环境温湿度(如果用户觉得不太美观,可以不连接不使用;购买时品中会附带传感器及连接线缆50cm

楼主:
温湿度模块在 TIA Portal 配置说明

1 配置PROFINET主站

(1) 双击工程视图界面的“设备与网络”,进入“网络视图”界面,如下图:

(2) “硬件目录”中选择“控制器”->SIMATIC S7- 1200->CPU->CPU 1214C AC/ DC/ Rly->6ES7 214- 1BG40-0XB0

(3) 双击 S7- 1200  的网口图标,进入下图界面配置 PLC  参数,在“以太网地址”界面, 单击“添加新子网”,选择“PN/ IE_1(也可以不添加,到后面添加完 ET200SP 模块后直 拖线连接 ET200SP  PLC 的网口)

(4) 单击“网络视图”,可以看到 PLC 1 已经添加 PN/IE_1 子网络,如下图所示:

楼主:
 配置PROFINET设备

(1) 在网络视图界面的“硬件目录”中,单击“分布式 IO->ET200SP->“接口模块” ->   PROFINET->IM 155-6 PN ST->6ES7 155-6AU00-0BN0”,最后双击或者拖动“6ES7    155-6AU00-0BN0”图标将 IM 155-6 PN ST 添加到工程中,如下图所示:

(2) 拖动连接分配网络到 PLC_1

(3) 分配设备名称,选中绿色网线,右键单击弹出对话框,点击“分配设备名称”。

(4) 接下来选择 PROFINET 设备名称,点击“更新列表”,查找 Profinet 设备后点击“分配名称”。

(5) PROFINET 设备参数配置,可以自定义修改设备名称,IP 地址 (IP 地址需要改为和 PROFINET 主站设备同一网段) ,以及子网配置如下

楼主:
配置PROFINET 模块参数

(1)  “网络视图”中双击 IM 155-6 PN ST 图标,进入 IM 155-6 PN ST  “设备视图”界面, 组态模块 IO ,双击(或直接拖动)右侧选中的AI 4xU/I 2-wire ST模块即可,订货号任意选

(2) 将上文模块都按照上述方式组态好,如下图:

注意:组态好对应模块后必须要加服务器模块!

注意:组态好对应模块后必须要加服务器模块!

注意:组态好对应模块后必须要加服务器模块!

(3) 温湿度模块实际对应的映射地址如下图所示:

(4) 将硬件组态下载到 PLC 中,转至在线

(5)在线监控地址表,其中IW0代表内置传感器湿度,当前值单位为“%”,代表此时的湿度,如下表监控湿度实际为36%,IW2代表内置传感器温度,当前值为此时温度的10倍数值,如下表监控温度实际为27.8℃;IW4代表外置传感器湿度,湿度实际为39%,IW6代表外置传感器温度,温度实际为26.5℃。

楼主:
温湿度模块在 MicroWIN SMART 配置说

1 添加GSDML 文件

(1) 点击 菜单栏里“GSDML  管理”添加下面的文件

(2) 点击“浏览”导入 ET200SP GSD 文件,点击下载GSD 文件用户也可自行在西门子 下载

(3) 如需更改选择要替换的文件删除之后再进行添加,添加后查找连接的 PROFINET  设备

楼主:
模块具体数据映射地

(1) 实际温湿度模块使用的映射地址可通过 PNI 起始地址查看,温湿度模块PNI起始址为 128 ,使用时起始地址就是 IW128

(2) 将所有配置好的硬件组态下载到 PLC 中,查看状态可通过菜单栏PLC->PLC”, PLC 信息进行在线诊断,所有状态正常即可

以单独查看模块状态是否正常

(3) 在线监控地址表,其中IW128代表内置传感器湿度,当前值单位为“%”,代表此时的湿度,如下表监控湿度实际为42%,IW130代表内置传感器温度,当前值为此时温度的10倍数值,如下表监控温度实际为30.0℃;IW132代表外置传感器湿度,湿度实际为46%,IW134代表外置传感器温度,温度实际为27.5℃。

楼主:
应用场景:

农业大棚、机房控制柜、博物馆、仓库、工厂、药品阴凉柜等对温湿度环境要求高的场所

优点:

可以与西门子全系列的PLC进行网线快速连接,无需考虑繁琐的通讯问题,因为它使用的是Profinet IO协议,只要在西门子编程软件上组态一下就可作为自身的输入输出通道直接使用。

该温湿度模块同时带有内置和外置传感器两种,内部传感器由于受内部CPU及电源工作温度的影响,会有一定的偏差,内置传感器的实际温度会有+1度的误差,湿度会有-2%的误差;而外置传感器能够更直接感应环境温湿度(如果用户觉得不太美观,可以不连接不使用;购买时产品中会附带传感器及连接线缆50cm)

温湿度模块支持标准 Profinet、ModbusTCP、S7-300TCP通讯协议,温湿度模块主要功能是通过 Profinet 将温湿度数据传到西门子S7- 1500/300PN/1200/200SMART上 ,作为Profinet IO使用, GSD 文件使用西门子 ET200SP 官方文件;同时也支持ModbusTCP和S7-300TCP协议(该功能不支持与Profinet 功能同时使用),上位机或者PLC可直接使用ModbusTCP和S7-300TCP协议读取其数据。

最强的原因:

温湿度传感器一般来说是不允许放在PCB板和密闭的狭小空间中,因为PCB上的CPU和电源模块都会产生高于环境温度10℃左右,而且湿度受温度影响极为剧烈,会严重偏离实际值,而我们的产品采用超低功耗芯片和风扇引流(直接将外部空气引入传感器)及PCB降温措施,最终将温差减少到+1℃,湿度偏差为-2%。因此我们强烈建议用户不要使用外接附带的传感器,用内置传感器就能完全满足您的精度要求!

楼主:
7  使用ModbusTCP通讯说明

温湿度模块内嵌ModbusTCP通讯协议,具体地址如下:

地址

长度(字节)

功能码

含义

内置湿度

内置温度

外置湿度

外置温度

该功能不支持与Profinet 功能同时使用

连接Modbus Poll测试

(1)点击Setup”,选择03功能码(4x),地址为1008,数量:4

2点击Connection”,参数如下,IP填写该温湿度模块IP地址

读到如下数据,内置湿度实际为32%,内置温度实际为30.0℃;外置湿度实际为38%,外置温度实际为26.8℃。

楼主:
(1) 打开 Wincc ,双击变量管理,打开变量管理器,添加驱动:

(2) 右键单击变量管理,在弹出的菜单中选择添加驱动,SIMATIC S7 Protocol Suite  图所示

(3) 添加好驱动之后,右键单击 SIMATIC S7 Protocol Suite 下的 TCP/IP ,在弹出的菜 中选择系统参

(4) 在弹出的对话框中点击单位选项卡

在逻辑设备名称选框中选择驱动为:网卡名.TCPIP. 1

(5)右键点击 TCP/IP,选择新建连接,在 TCP/IP 选项下会生成一个名为 NewConnection_ 1

新连接选项。

(6) 右键单击 NewConnection_1 ,在弹出的菜单中选择

在弹出的对话框中填写接口模块 IP 地址:192. 168. 1. 10

7建立变量运行WinCC,已经建立连接并且能读到当前温湿度模块数据,其中湿度当前值单位为“%”,温度当前值为此时温度的10倍数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