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丝机案例研究一下

楼主(2024-06-26):
收放卷+张力摆杆+拉丝,钨丝拉拔工艺汇川案例

网友A:
收卷采用伺服电机好,摆杆带编码器控制张力,放卷好多办法处理。除此之外还有收卷排线,很重要,排线不好尤其是两端头,容易压线,放线时拉断。

网友B:
看要求的话,和商标模切机功能差不多,买一台商标模切机再进行改装?

网友C:
类似这样就行

网友D(2025-03-27):
没有看到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