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途Wincc授权许可证不全

楼主(2024-06-27):
西门子博途V17的Wincc运行版,启动画面运行后,弹出许可证证不全,买的正版软件,密狗也已经授权了,也插在电脑上了,有大佬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吗?

此帖发自小程序

网友A:
当西门子博图V17的WinCC运行版在启动画面运行后弹出“许可证不全”的提示,尽管已经购买了正版软件并且密狗(加密狗)已经授权并插在电脑上,可能的原因及解决步骤如下:

1. **许可证与功能不匹配**:

   - 西门子授权是分功能授权的。如果你购买的是运行版的授权,但尝试使用它进行开发,或者超出了运行版授权的限制(如归档变量数超过默认512个),就可能会遇到这个问题。

   - **解决步骤**:

     - 检查你具体用到了哪些功能,并确认是否购买了相应的授权。

     - 使用授权管理软件查看授权情况,看看是否有显示红色的授权,这表示你缺少这些授权。

2. **许可证文件问题**:

   - 许可证文件可能出现问题,如损坏或未正确安装。

   - **解决步骤**:

     - 尝试重新安装或更新许可证文件。

     - 如果可能,联系西门子技术支持获取帮助,以确保许可证文件正确无误。

3. **软件版本与许可证不匹配**:

   - 有时,软件的特定版本可能与许可证不完全兼容。

   - **解决步骤**:

     - 确认你的WinCC运行版软件与购买的许可证版本完全匹配。

     - 如果不匹配,考虑升级或降级软件版本。

4. **加密狗(密狗)问题**:

   - 尽管你已经将加密狗插在电脑上,但它可能没有正确识别或被其他软件占用。

   - **解决步骤**:

     - 尝试将加密狗插到不同的USB端口上。

     - 确保没有其他软件正在使用加密狗。

     - 重新启动电脑,然后再次尝试运行WinCC。

5. **系统环境问题**:

   - 系统中的某些设置或文件可能与WinCC的许可证验证发生冲突。

   - **解决步骤**:

     - 检查系统是否有任何与许可证验证相关的设置或文件被错误地修改或删除。

     - 尝试在另一台电脑上运行WinCC,以查看是否出现相同的错误。

6. **软件BUG**:

   - 在某些情况下,软件本身可能存在BUG,导致许可证验证失败。

   - **解决步骤**:

     - 确保你的WinCC软件是最新版本。如果不是,请尝试更新到最新版本。

     - 如果问题仍然存在,联系西门子技术支持报告此问题,并寻求进一步的帮助。

建议首先检查许可证与功能是否匹配,然后检查许可证文件和加密狗是否正常工作。如果以上步骤都无法解决问题,请考虑系统环境或软件BUG的可能性,并采取相应的解决措施。

网友B:
我发现某人喜欢用AI来回答问题 那么我也来一波

在使用西门子博图(WinCC)V17运行版时,出现许可证不全的问题通常是由于以下几个可能的原因导致的:

  1. 许可证文件缺失或损坏

    • 确保你的系统中安装了正确的许可证文件。有时候许可证可能由于各种原因而丢失或损坏,需要重新安装或更新许可证。

  2. 许可证激活问题

    • 确保你的博图 V17软件已经成功激活并且许可证有效。有时候许可证可能需要重新激活或更新。

  3. 操作系统权限问题

    • 确保你以管理员身份运行博图 V17。有时候权限问题可能会导致许可证无法正确加载。

解决这个问题的步骤可以包括:

  • 检查许可证文件:确保你的博图 V17安装目录中存在正确的许可证文件。通常这些文件由你的软件供应商提供。

  • 重新安装或更新许可证:如果许可证文件存在但仍然无法正常工作,考虑重新安装或更新许可证。

  • 检查激活状态:确保软件已经成功激活,并且许可证没有过期。

  • 使用管理员权限启动:尝试以管理员身份重新启动软件,看是否可以解决问题。

如果你无法解决问题,建议联系你的软件供应商或西门子技术支持团队获取更进一步的帮助和支持。他们可以提供特定于你安装的软件版本和许可证的详细技术支持。

  • 桂R打工人

网友C:
用ekb重新授权就好

  • yang20908

网友:
  • yang20908

    原装Wincc软件不用ekb授权,用加密狗的,别误导别人

网友D:
正版的技术服务应该比较好了

网友E:
  1. 重新安装

  2. 换电脑

  3. 换人

网友F(2024-07-30):
你都是正版软件了,找官方啊,网上问,把你的弄成盗版

网友G(2024-12-18):
    感谢分享原创推荐

网友H:
检查下面的授权有没有购买,U盘或者电脑里的授权文件是否已经正常授权

打开Automation License Manager,检查授权状态

网友G:
    感谢分享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