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如何两轴实现速度同步运动

楼主(2024-06-28):
求助各位前辈对两轴速度同步控制问题,

      主轴功率3000W 减速机是 5:1  同步齿轮周长是250mm   主轴正向运转时主轴的齿轮向下移动

      从轴功率 750W 减速机是7:1    同步齿轮周长是240mm   从轴正向运转时从轴的齿条向下移动

     主轴安装在上面高位置  从轴在底位置

    现在要求动作是 主轴向下移动当主轴齿条的下端(安装了磨具)与从轴齿条的上端(装有磨具)相贴合挨紧时,此时从轴需要与主轴相同速度同步向下运行,(如果速度不同步主轴快从轴慢从轴伺服容易压报警,如果从轴快主轴慢两轴贴不紧就会出现缝隙,这样导致产品会有气泡现象,

   试过用电子凸轮绑定主从轴同步运动  主轴速度做凸轮为主 ,效果不是很理想  速度慢一点可以  速度快 伺服很容易报警过载  速度快有的时候再伺服启动那瞬间也容易报警 感觉是两个伺服响应没同步 从轴有点延迟似的  主从向下运动时两轴压的很紧 向上返回时 两轴之间有间隙,

   请教各位前辈 像这种该如何控制两个伺服同步运行 还是说我做的电子凸轮表不对 如果是凸轮表设定问题该如何根据相关参数设置凸轮表,还请各位指教一下 谢谢了

网友A:
你都不上传你自己做的程序,别人怎么指点你咯

网友B:
主轴电机每转50mm;从轴每转34.285mm。从轴除不尽会有累积误差,带来控制风险。主从轴回原点后,启动主从齿轮啮合。如果起点不是原点,还得处理。

网友C:
可以考虑速度软同步

网友D:
一个虚主轴加两个从轴进行同步试试

网友E:
两种方法,你参考一下有没有可能性,1,两轴贴合后,其中一个轴转换成扭矩模式,(扭矩看你需要的贴紧力)这样就会紧贴着另一个轴,至于哪一个用扭矩模式,要看你的移动方向。这个方法最简单,也最能贴紧。

2,是采用齿轮同步,不是电子凸轮是(MC_Gearin齿轮耦合),plc要采用codesys,或者西门子simotion系列plc。

     汇川,信捷,也有支持这个功能的,只要能进行硬件配置,如下图:

这样硬件基本就满足了。

3,软件,需要在贴紧后启动齿轮耦合,速度和加速度都要一样。

  • nanfei002楼主

    扭矩模式考虑过 这个控制方法就是在返回的时候底模会很响 因为是扭矩模式靠主轴带动升降的 主轴上升时当它们之间没有贴紧后底模直接上升到最大限度 靠机械限制 MC_Gearin 耦合的话 没试过 可以试一试 看看影不影响效率

网友:
  • 被风吹起的落叶

    回复 @nanfei002: 返回转换成位置模式,只在两个轴同步的时候用扭矩模式,

网友F:
做个虚轴,通过控制虚轴实现同步

网友G(2024-08-01):
 现在泳池工程公司要求动作是 主轴向下移动当主轴齿条的下端(安装了磨具)与从轴齿条的上端(装有磨具)相贴合挨紧时,泳池设备此时从轴需要与主轴相同速度同步向下运行,(如果速度不同步主轴快从轴慢从轴伺服容易压报警,泳池水泵如果从轴快主轴慢两轴贴不紧就会出现缝隙,这样导致泳池水处理系统产品会有气泡现象

网友H(2025-01-16):
你这种情况主轴用位置模式,从轴用扭矩模式就很好啊,能保证很好的贴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