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DRVA绝对定位

楼主(2024-06-30):
微信图片_20240630111115.jpg微信图片_20240630113202.png如图动作使用DDRVA指令为什么A位置到B位置以及C位置方向不变还是一直往前走呢  哪里的问题  初学者请指教谢谢

网友A:
加油你可以的

网友B:
绝对定位只认位置,如目标位置大于当前位置会往前走,如小于则往后走.

网友C:
Y2双线圈了吧?另外,你的A  B  C三个位置指令切换是瞬时的嘛?

网友D:
建议用一个定位指令,需要到什么位置,用顺序逻辑执行,第一步先传送A数据,执行定位 ,定位完成,传送B数据,执行定位,定位完成。以此类推,就可以了,不会出错的。

网友D:
image.png有不懂可以联系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