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riveWindow Light 22.95 中文版

楼主(2024-06-30):
备份文件打开或恢复都提示参数文件不包含有效标头,因此无法打开文件

the parameter file does not contain valid header and therefore file can not be opened

网友A:
如果尝试打开或恢复备份文件时遇到“参数文件不包含有效标头,因此无法打开文件”的错误,通常意味着备份文件可能已损坏、不完整或格式不正确。

以下是一些可能的解决步骤:

  1. 检查文件完整性

    • 确保备份文件在传输或存储过程中没有被损坏。

    • 尝试使用文件校验工具(如MD5、SHA-1等)来验证文件的完整性。

  2. 备份文件版本兼容性

    • 确认您正在使用的DriveWindow Light版本与备份文件的版本兼容。

    • 如果不是,请尝试找到与备份文件匹配的DriveWindow Light版本。

  3. 重新创建备份

    • 如果可能,尝试重新创建备份文件。

    • 确保在创建过程中没有错误,并且所有必要的数据都已成功备份。

  4. 尝试不同的打开方式

    • 有时,使用不同的软件或工具可能能够打开或恢复备份文件。

    • 您可以尝试使用其他与DriveWindow Light兼容的软件来打开文件。

 5.恢复默认设置

  • 在某些情况下,恢复DriveWindow Light的默认设置可能有助于解决问题。

  • 请注意,这将重置所有自定义设置和配置。

 6.检查系统环境

  • 确保您的操作系统和DriveWindow Light都是最新版本,并已安装了所有必要的更新。

  • 有时,操作系统或软件的已知问题可能导致备份文件无法正确打开。

网友B(2024-11-16):
先把软件共享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