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B机器人如何添加选项包

楼主(2024-06-30):
ABB机器人新增选项---RobotWare6

  1. 在需要新增选项的的机器人中先备份(最好备份在外部存储设备中:U盘电脑中

  2. 使用RobotStudio创建需要新增选项的的机器人同型号、同版本的虚拟机器人并从布局生成系统,生成系统的名字与真机保持一致。在生成前选择需要新增的选项(需要什么勾什么,开通太多选项可能会导致系统崩溃

  3. 生成后在C:\Users\用户名\Documents\RobotStudio\Systems\创建的系统名:找到以下三个文件:

  1. System.xml

  2. INTERNAL\controller.rsf、key.id

  1. 找到后复制出来,用电脑链接机器人(如果机器人本身未开通616-1PC_interface,则只能通过自动获取IP、DNS,且只能链接X2(server)网口,若开通了上述选项则可以使用固定IP链接机器人WAN\LAN3插口,插口需要设置IP地址)

把刚刚那3个文件和实际系统中的3个文件替换掉(文件路径: /hd0a/'6700-533538'/internal internal需要手动输入)System.xml在外面。

  1. 完成替换后需重置系统(I启动):

注意:如果在生成虚拟系统时系统名定义错误,可以在替换system.xml之前,对此文件进行修改。

特别注意:为了防止意外发生一定要在替换文件之前做好备份!!!

网友A(2024-10-14):
不用license吗

网友B:
需要6代 7代密钥及方法可以SIXIN我

网友C(2024-12-10):
你竟然敢发这个 不怕ABB找你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