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昆仑通态与三菱PLC通讯

楼主(2024-07-01):
各位大神,我在做一个昆仑通态与三菱PLC RTU通讯,现在通讯 上没有问题了,我不知道在屏上怎么写输入、输出及数据寄存器的变量设置,谢谢

网友A:
image.png这个你就需要看昆仑通态的帮助手册了。图片是个简单的案例,工县箱里点击标签--画出输入框--双击打开,选择显示输出--添加表达式--按通道采集生成,里面就有三菱的相关变量了。这只是一个简单的案例,具体你还有其他什么需求就要看屏的使用手册了,软件帮助里有

  • 张洋1314楼主

    师傅您好,我走的485 RTU可以用这个FX系列编程口进行变量连接吗

网友:
  • 桂R打工人

    不行,485是485,要用串口得,这个是FX,不一样

网友B:
建议看教学视频, 可以批量添加 ,

网友C:
昆仑通态和三菱PLC通信的话,尽量选择三菱自己的通信协议,这样会方便很多,尽量不要选择ModbusRTU协议。

网友D:
知道地址对应关系

试试写吧

40001  对应D0 之类的关系

网友E:
设备通道界面,点击查看帮助有专门通道信息说明

网友F:
可以用触摸屏记录一下你发的功能码日志,就知道问题在哪了

楼主:
谢谢各位大神的解答,已经找到方法解决问题了,再次感谢。

网友G:
三菱与MCGS通讯用三菱编程口,编程电缆通讯比较方便,我用了十几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