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温度采集的问题处理

楼主(2024-07-01):
我们要做个实验,温度数据大概有六十个,这60个温度分成6个区域,一个区域大概就10个温度,现在有一种担心就是不知道哪个温度探头的温度会坏(肯定会几个坏的),最高温度大概1400℃,现在想一种办法,判断如果有坏的温度探头,让这个坏的探头不显示,并且给坏的探头赋值和旁边的温度差不多,求旁边平均值比较好呢,还是把旁边探头的温度值拿过来……这种操作要确保温度显示的合理性,又不能让坏的探头影响整个实验数据的显示!大家有啥好的办法操作下不,有什么好的思路不?谢谢

网友A:
温度断线可能会显示量程最大值,这时候可以做个判断,然后可以采取隔壁的温度作为参考,具体平均值还是就是显示当前值根据你自己的需要了

  • 风的声音楼主

    那种更好点呢,我有一种担心最坏情况是隔壁的温度也坏了,采用损坏的这个温度探头周围其他三个探头的平均温度作为这个温度的值这种不知道有啥缺陷,还有其他好点的办法不?

网友:
  • lzw555

    回复 @风的声音: 可以再加个程序 比如说在10s之内变化了超过50度 那就肯定不正常了

网友B:
取平均温度,坏的不计算在内

网友C:
坏掉,报警提醒尽快更换。取什么值取决于实验的科学性去计算就行了。水泥行业预热器上装了一堆这玩意儿,也是经常坏,坏了换掉就行了,也没见对水泥品质有啥明显影响(当然也不是大面积同时坏的前提下)。

  • 风的声音楼主

    我们这个是做实验呢,放火呢,要检测温度实时性呢,所以才担心

网友:
  • 太月星辰

    回复 @风的声音: 可以选择可靠性高的传感器,这么高温度应该都是热电偶了,有陶瓷耐磨材质的热电偶传感器探头,比普通金属材质的要耐磨很多。之前在水泥厂工作过,采集温度也是1400度左右的环境,关键地方用的就是陶瓷热电偶,仅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