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变频器控制三相电机影响光电开关的原因

楼主(2024-07-02):
请教各位大神,我做的设备经常出现变频器控制的电机一启动,光电开关就不好使了,输出端没有负极输出,电机停机就正常,光电是M18的金属外壳的,DC24V NPN的,设备测试时是接了地线的,对这种情况没作用,只有把光电支架换成塑料的才能解决问题,但想不明白为什么,难道是电机漏电?但几乎做的每台设备都有这种情况,有时候设备在客户现场没做地线,也会引发带漏保的断路器跳闸,不太可能是变频器的原因,因为变频器也没接地线。

经验只让我想到电机漏电的问题,如果是电机漏电,那这种三相电机绝缘质量也太差了,如果不是电机漏电,那什么原因会导致这两种情况出现

网友A:
应该还是信号干扰和绝缘问题

网友B:
电磁干扰 ,

网友C:
接地最重要!

接地不是你理解的连接接地线,电控装置中接地是对公用点或参考零电位点的习惯叫法,你见过哪里的电控装置还做一个接地体,做不起也没用。最好的接地线是零线(TN-C)或保护零线(PE),那是毫欧级,做接地体起码要万元打底。

重要的是你系统公用线连接,模拟地、数字地、交流地、直流地分别连接好,然后集中一点接机壳(PEN或PE),不能串联(一串接地线不分信号系统连接),存在寄生回路就是干扰源。

检测接线吧!

  • 小孙017楼主

    PEN?您的意思是我单相用电和三相用电,接完后还要把机壳接到零线上吗?

网友D:
变频器的输出波形干扰很大的,相邻的控制电器如不能正常工作,电源端加个滤波器试试.

网友E:
搞个示波器去检测一下,干扰问题很头疼

网友F:
很明显是 干扰   换屏蔽线吧  电机线也用屏蔽吧

网友G(2025-08-15):
大概率光电开关质量问题,建议换品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