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触摸屏数据转发实现双机通信

楼主(2024-07-02):
采用 SK 系列触摸屏数据转发可以实现触摸屏两个串口连接的设备之间数据 的交换。 例子: PLC1 的寄存器 G0 值实时更新到 PLC2 的寄存器 G1 串口 2 选择 Modbus RTU Master 协议,屏读取站1的 4x2000 地址(G0),站 1 想要通过屏直接读取控制从站 2 4x2001 地址(G1)串口 2 选择 Modbus RTU Master 协议,屏读取从站 2 4x2001 地址(G1)如图所示,

数据转发连接示意图 可以在数据转发功能里面建立一个字地址对应关系,源地址设置为串口 1 4x2000,映射地址设置为串口 2 4x2001 地址就可以实现。 Ø 下面以建立“字地址”为例: 首先双击数据转发中的“字地址”

弹出如下对话框:

点击“新建”,弹出如下对话框,输入地址然后点击确定即可。

Ø 地址间隔:转发多个地址时每个地址之间的间隔 Ø 连续个数:转发的数据个数

点击确定后,对话框将如下显示:

其它两种类型同理。 如果是标志M,则选用位地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