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显控触摸屏怎么下载程序

楼主(2024-07-03):
SK触摸屏U盘下载组态
打开要下载的组态程序,修改完成后点击“下载--提取工程另存为”
会弹出如下的提示框:
点击是,开始编译工程,编译完成之后会弹出如下页面:
选择U盘下载文件的保存位置,然后点击确定按钮。文件提取成功后,会弹出如下提示框:
此时到保存路径下查看,会有一个名为u-disk-prj.bin文件存在。
将u-disk-prj.bin文件拷贝到U盘的根目录下(不要修改文件名称,否则无法下载),将U盘插到HMI的USB口,如果U盘被正常识别,屏上就会有提示信息“是否更新组态”,点击是,HMI内的组态就会被U盘中的文件代替。
注:如果U盘不能被HMI识别,请尝试用下面两种方式解决:
①查看U盘的格式,一般情况下,需要FAT32的格式;
②确认U盘中是否存在系统文件,如果是,请将U盘格式化或者更换其他U盘.

一级代理商 代理威纶通 显控 昆仑通泰的1触8摸3屏 1欢4迎9来9询 李生(绿3泡9泡5同4号)价格优惠EA系列、SK系列触摸屏,GC系列一体机,型号规格齐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