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请教一下s7- 200 和200smart用库文件读取温度后的如何让报警

楼主(2024-07-03):
请教一下s7- 200         和200smart用库文件读取温度后的一些设置问题

1 .s7-200  假设说模拟量读取温度放在了d100  如果传感器   断线   或者   传感阻值不对了   让他报警输出一个中间继电器。  (   要 程序 )

2.   200smart   系统里面用库文件读取 温度值 保存到d100   系统里面设置了 超出 上限 下限 ,但是如何让他报警 输出一个中间位呢  (最好附上设置图片  和程序  )谢谢

网友A:
VD100 之类的地址

比较一下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