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KUKA C2可正常开关机,冷启动黑屏

楼主(2024-07-04):
KUKA C2机器人,可以正常开关机使用。一旦冷启动,就出现一直黑屏了。该设备更换过,显卡,内存条,多功能卡,主板测试过故障现象不变化。后把整个主机箱跟正常使用设备对换过一样。

楼主:
系统重新做也是一样,更换硬盘做新系统也是的。请各位大神协助一下了。谢谢

网友A(2024-08-10):
請問你說的黑屏是教導盒螢幕有亮但沒畫面嗎?有外接過一般顯卡搭配外接螢幕冷開機看看主機板有沒有正常呢?假如沒有,就要去聽聽看主機板有沒有警報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