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体验有礼】工控网AI智能问答来喽

楼主(2024-07-05):
随着AI的飞速发展,我们的日常工作也越来越离不开它了,近日工控网携手前沿AI技术,倾力打造了全新的"工控一点通"人工智能平台。致力于将智能化、自动化的解决方案带给每一位工业控制领域的用户。

智启工控 —— "工控一点通"

体验网址:https://ai.gongkong.com/

平台功能:

  • 智能问答:体验"工控一点通"的智能问答功能,获取快速、准确的工控技术解答。

  • 专业领域覆盖:涵盖工业自动化、智能制造等多个专业领域,满足您的工控多样化需求。

  • 每日限额体验:目前每人每天享有10次问答机会,让您充分体验AI的便捷与强大。

欢迎大家在“工控一点通”提出自己在工业控制领域的疑问或需求。完成体验后,回帖提交您的宝贵意见。优秀意见将有机会被采纳,优化平台功能,提升用户体验。

参与福利:

优秀参与用户:5名 奖励制冷风扇

有效参与用户:奖励100论坛积分

楼主:
开启工控AI体验之旅吧

网友A:
间隔很久了,它还是不回答我。可能是网络问题,也可能它对Modbus这个词不感冒

建议优化训练数据,Modbus是一个很常用的词汇了,可以增加更多有关Modbus通信的训练数据,去训练AI,包括不同难度层次和不同应用场景的相关内容。

也可以改进搜索算法,优化搜索和匹配机制,这样我们或许就能更准确找到我们所需要的东西。当然具体算法改进我就不懂了。

增强领域专业性,比如针对Modbus、profinet等特定的技术领域进行更深入的专业知识训练,不仅仅是Modbus和profinet,比如还有CCLink、profibus等等

另外,还要提升一下响应速度,说实话,咱们的论坛本身问题就不少,动不动就有问题,帖子打不开,发帖发不了,我觉得整个网站包括这个AI都需要优化,进步空间还很大

还有,最好专门开一个帖,收集整理用户的一些建议和反馈,这样也可以做到有针对性的改进啊

还有,就是增加一些互动性,多邀请用户去使用这个工具,把一些好的内容收集整理起来,逐步完善。做到定期更新对应关键字的知识库,比如Modbus的、比如CCLINK的等等,亦可建立一些热门话题或者热门关键字的优先级,这样能及时回复,你看看我都打了这么多字了,它还在思考当中。

网友B:
体验还不错,适合啥都不知道的起码能指导一些方向,再此基础上再继续深入应该能解决相应工控问题!

网友C:
在遇到难缠的客户问题时,作为工业设备供应商,最好的处理办法是:

  1. 利用专业资源:利用公司的客服和技术支持服务。例如,对于西门子工控产品,可以拨打技术支持热线寻求帮助。他们通常会提供专业的解决方案,如案例分析、产品手册或技术论坛上的资源。

  2. 详细描述问题:清晰、准确地向技术支持描述问题的症状,包括任何错误代码、异常行为或设备配置信息,这有助于工程师更快定位问题。

  3. 听取建议:如文中所述,工程师可能会给出可能的解决方案,如检查硬件连接、查找类似问题的论坛讨论或查阅产品手册。

  4. 实施并验证:按照建议进行操作,并在可能的情况下,现场测试以确认问题是否得到解决。如果需要,可以进一步调整参数、配置或规格。

  5. 学习和预防:将解决过程记录下来,作为以后遇到类似问题的参考,同时也可以反馈给产品团队,帮助改进产品设计或用户指南。

  6. 保持专业:在整个过程中,保持耐心和专业态度,即使面对复杂的问题,也能体现你的专业素养,提高客户满意度。

记得,解决问题的关键在于沟通和利用所有可用的资源,而不是独自承受压力。

网友C:
体验一下总体感觉尚可,就是一些按部就班的答问。不过也很实用!

网友C:
回答结果

网友D:
下面是荣耀手机回答的:

编写一个恒压供水程序涉及多个步骤,包括硬件设置、PLC编程和可能的PID(比例-积分-微分)控制算法实现。

由于我不能直接为你提供一个特定于某个PLC品牌的完整代码,我将给出一个概念性的流程和伪代码来帮助你理

解如何开始。

1. 硬件需求

PLC:具有模拟输入(用于读取压力传感器信号)和模拟输出或数字输出(用于控制变频器/泵电机)。

压力传感器:测量水管中的水压。

变频器/泵电机:根据PLC的指令调节水泵的速度。

2. PLC编程流程

初始化阶段

设置I/O地址映射:确定哪些地址用于读取压力传感器的值,哪些地址用于发送控制信号到变频器。

设定目标压力值:在程序中设置一个期望的水压值。

主循环阶段

读取压力值:从压力传感器的模拟输入中读取当前水压值。

计算误差:将当前水压值与目标压力值进行比较,得到误差。

PID控制:使用PID控制器基于误差来计算所需的调整量。这通常涉及到三个参数:比例(P)、积分(I)和微分(D),

它们需要根据你的具体系统和需求进行调整。

比例项:误差的直接反应。

积分项:对过去误差的累积效应进行补偿。

微分项:预测未来误差的变化趋势并进行补偿。

输出控制信号:将PID控制器的输出转换为适当的控制信号发送到变频器,以调整水泵的速度。

错误处理和监控

添加必要的错误处理逻辑,例如当检测到异常时停止水泵并发出警报。

监控系统的状态,确保它按预期运行。

3. 伪代码示例

以下是一个简化的伪代码示例,展示了如何在PLC中实现恒压供水的核心逻辑:

// 假设变量定义如下:

// current_pressure: 当前水压值(从传感器读取)

// target_pressure: 目标水压值(预设值)

// error: 当前水压与目标水压之间的误差

// pid_output: PID控制器的输出

// control_signal: 发送给变频器的控制信号

// 初始化阶段

target_pressure = SETPOINT // SETPOINT是预设的目标水压值

pid_parameters = {Kp, Ki, Kd} // Kp, Ki, Kd分别是比例、积分和微分的系数

// 主循环阶段

while (true) {

    current_pressure = read_sensor() // 从传感器读取当前水压值

    error = target_pressure - current_pressure // 计算误差

    pid_output = pid_controller(error, pid_parameters) // 使用PID控制器计算输出

    control_signal = convert_to_control_signal(pid_output) // 将PID输出转换为控制信号

    send_control_signal_to_inverter(control_signal) // 发送控制信号到变频器

    // ... 其他错误处理和监控逻辑 ...

}

// PID控制器函数伪代码

function pid_controller(error, parameters) {

    // 这里应该包含PID算法的具体实现

    // 返回计算得到的PID输出值

}

请注意,这个伪代码只是一个起点,你需要根据你的具体需求和所使用的PLC品牌来调整和扩展它。

此外,你可能还需要考虑其他因素,如安全限制、系统响应时间等。

网友E:
给plc 触摸屏一个眼神 程序自动生成。

楼主:
引用 网友E:
给plc 触摸屏一个眼神 程序自动生成。

未来可期

网友F:
确实不错的体验哟!

网友G:
Q1:关于西门子V90转矩限幅的应用?

目的:测试具体的应用指向是否明确。

回答如下:(20S左右)内容尚可,给出了几个本站内的相关连接信息。

Q2:工控网络安全相关的标准、案例和行业应用?

目的:测试扩展性,考验后台数据量。

回答如下:(也是20S左右)给出信息量有限。

点赞!!!问答对比直接搜索更全面。

疑问?为啥是10次机会?经常在其他工具问答时得到本网站的连接。

网友E:
随便问了两个 一般

楼主:
引用 网友G:
Q1:关于西门子V90转矩限幅的应用?目的:测试具体的应用指向是否明确。回答如下:(20S左右)内容尚可,给出了几个本站内的相关连接信息。Q2:工控网络安全相关的标准、案例和行业应用?目的:测试扩展性...

目前是测试阶段,暂时开放10次机会哈,后续会放开

网友H:
问题回答的过于简单了一点,解决方法似乎不太全面,相比主流的文心一言、KIMI等,还是弱了一些。

不知道这个是否是专攻哪一类型问题还是通用型的模型?

网友I:
1720495478421.png可以写程序就完美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问题回答的过于简单了一点,解决方法似乎不太全面,相比主流的文心一言、KIMI等,还是弱了一些。不知道这个是否是专攻哪一类型问题还是通用型的模型?...

目前是专攻工控类的问题

网友J:
没有得到计算结果,说没有给出具体的转换系数,从题目中的数据是可以计算出转换系数的,还可计算出变送器的输入输出量程范围比,零点压缩,有了这些数据就可计算了。

网友J:
这个回答还基本可以。

网友K:
image.png对于所提问题的连续性可能存在逻辑上的理解错误。

image.png对接厂家的数据可能比较缺乏

image.png对于具体的电气元件故障好像没有专门的模型检索。

image.png这个功能还是可以,一般的通用PLC程序应该没有问题。

总结:1、大模型需要完善,特别是针对高低压电气设备设施的具体故障解析;2、每天10次绝对要修改,可以参考其它商业AI,一个免费模型不限使用次数,一个收费模型让人体验更高级更完善的服务;3、响应速度还得提升;4、用户界面比较单一,未来可以考虑接入手写输入、语音输入、输入图像这些功能。

网友L:
问了几个问题,1、其中觉得当前的AI版本很需要训练的是 工控行业的“常识和基础知识”,包括AI要比较清楚工控行业的主要产品--SCADA、PLC、传感器等品牌和厂家、产品的特点等。
毕竟工控AI主要服务于工控人,行业性需要专注、且应该有些深度,这样跟其他家的AI,工控网AI是更懂得工控行业的~
2、后续可以增加“图片导入和识别功能”,若能训练出--是哪类工控产品,给工控人的帮助就会越来越多了。

网友M:
从AI的回答看得出,我们的国产还需要努力追赶,也期望能像神舟航天一样遥遥领先

网友N(2024-09-11):
图片.png体验了一下,响应起来有点慢

网友O:
跟其他ai比其实还是很落后,可能是训练还有待提高。可以添加根据关键字给我生成一个完美的程序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