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R系列通过CC-Link IE TSN协议带JET总线伺服

楼主(2024-07-05):
三菱R系列通过CC-Link IE TSN协议带JET总线伺服

网友A(2024-09-06):
记录一下,等我攒够积分了来下载

网友A:
哥们,首先,你这不是TSN呐,你是IEF basic。其次,IEF basic,这个官方说最多只能带16个轴,你咋带这么多轴呐?能正常跑吗?

  • 松毛楼主

    最多16轴的是FX-5U吧,R系列可以带到64轴

楼主:
三菱JET-G的伺服用的就是TSN网络,

设置页面为什么显示CC Link IEF Basic,我也不清楚

我个人的理解是TSN是CC Link IEF Basic的升级版,用TSN控制JET-G与CC Link IEF Basic控制JEC伺服,写程序的方式是一样的

网友B:
学习一下,攒够积分了来下载!!!

网友C(2025-03-06):
http://m.fzengine.com/company/1729274/index.html

http://m.fzengine.com/company/1729274/about.html

http://m.fzengine.com/company/1729274/news.html

http://m.fzengine.com/company/1729274/product.html

http://m.fzengine.com/company/1729274/gongqiu.html

http://m.fzengine.com/company/1729274/solutions.html

http://m.fzengine.com/company/1729274/message.html

http://m.fzengine.com/company/1729274/contact.html

http://m.fzengine.com/company/1729275/

http://m.fzengine.com/company/1729275/index.html

http://m.fzengine.com/company/1729275/about.html

http://m.fzengine.com/company/1729275/news.html

http://m.fzengine.com/company/1729275/product.html

http://m.fzengine.com/company/1729275/gongqiu.html

http://m.fzengine.com/company/1729275/solutions.html

http://m.fzengine.com/company/1729275/message.html

http://m.fzengine.com/company/1729275/contact.html

http://m.fzengine.com/company/1729276/

http://m.fzengine.com/company/1729276/index.html

http://m.fzengine.com/company/1729276/about.html

http://m.fzengine.com/company/1729276/news.html

http://m.fzengine.com/company/1729276/product.html

http://m.fzengine.com/company/1729276/gongqiu.html

http://m.fzengine.com/company/1729276/solutions.html

http://m.fzengine.com/company/1729276/message.html

http://m.fzengine.com/company/1729276/contact.html

网友D:
错了,jet伺服是支持cclink ie f basic和TSN的,你这个用的basic,和控制je-c伺服的程序差不多,但是要写一大堆很麻烦。r系列本体的网口最多支持64个cclink ie f basic,但是实时性就不知道了

  • 松毛楼主

    和控制je-c伺服的程序是一样的,还要搞地址映射,对初学者很不友好

网友E(2026-01-24):
端子机大提速,不用延时不用隔一扫描周期,直接连续运行!

款式一:

款式二:

款式三:

编程软件:

程序下载口:

YD3u-60MT-2AI2AO-F1接线图:

 型号:YDA3u-60MT-2AI-DC24-F1

电源

DC24

程序容量

8000步,10001MS

通信口

黑色8芯通信口为FX3u协议9600,7E1;硬件接口与台达下载口一样。白色232通信口通信协议通过设定D8126来实现,可选FX3uModbusRtu从机、RS指令。485口通信协议通过设定D8120来实现,可选FX3uModbus Rtu从机、RS令。1USB用于高速下载,在线监视。

USB

1USB口用于程序下载与在线监控

开关量输入

22DC24输入,X0-X25,低电平有效。

开关量输出

Y0-Y37为晶体管输出DC24VY0-7为高速输出口(最高100K,Y10-Y17为对应的脉冲方向,高速口与方向口电流最大0.2AY20-Y37电流为0.5A。外部负载公共端接+24,另一端接到PLC输出口Y

模拟量输入

2路模拟量输入,12位精度,输入电压:0-10V0-20MA;读模拟量用RD3A指令。

模拟量输出

2路模拟量输12位精度,输电压:0-10V,写模拟量输出用WR3A指令。

继电器M

M0-M3071,掉电保存范围可设M0-M1023,默认M500-M1023

步进点S

S0-1023,掉电保存范围可设S0-S1023,默认S500-S999

定时器

100MST0-T199,累积型掉电保存T184-T199

10MST200-T249, 累积型掉电保存T246-T249

1MST250-T383,其中T250-255为累计型。

计数器

16位计数器:C0-C199,掉电保存C100-199

32位计数器:C200-C234, 掉电保存C220-234

32位高速计数器:C235-240为单相计数器,不倍频;C241-240为单相计数器,2倍频;C250-252为双相计数器,倍频;C253-255为双相计数器,2倍频;

寄存器D

D0-D7999,掉电保存范围可设D0-7999,默认D200-D7999

尺寸

164X118X20

    型号:YDA3u-60MT-2AI-DC24-F4

电源

DC24

程序容量

16000步,30001MS

通信口

黑色8芯通信口为FX3u协议38400,7E1;硬件接口与台达下载口一样。白色232通信口通信协议通过设定D8126来实现,可选FX3uModbusRtu从机、RS指令。485口通信协议通过设定D8120来实现,可选FX3uModbus Rtu从机、RS令。1USB用于高速下载,在线监视。

USB

1USB口用于程序下载与在线监控

开关量输入

22DC24输入,X0-X25,低电平有效。

开关量输出

Y0-Y37为晶体管输出DC24VY0-7,Y50-51为高速输出口(最高100K,Y10-Y17,Y52-53为对应的脉冲方向,高速口与方向口电流最大0.2AY20-Y37电流为0.5A。外部负载公共端接+24,另一端接到PLC输出口Y

模拟量输入

2路模拟量输入,12位精度,输入电压:0-10V0-20MA;读模拟量用RD3A指令。

模拟量输出

2路模拟量输12位精度,输电压:0-10V,写模拟量输出用WR3A指令。

继电器M

M0-M3071,掉电保存范围可设M0-M1023,默认M500-M1023

步进点S

S0-1023,掉电保存范围可设S0-S1023,默认S500-S999

定时器

100MST0-T199,累积型掉电保存T184-T199

10MST200-T249, 累积型掉电保存T246-T249

1MST250-T383,其中T250-255为累计型。

计数器

16位计数器:C0-C199,掉电保存C100-199

32位计数器:C200-C234, 掉电保存C220-234

32位高速计数器:C235-240为单相计数器,不倍频;C241-240为单相计数器,2倍频;C250-252为双相计数器,倍频;C253-255为双相计数器,2倍频;

寄存器D

D0-D7999,掉电保存范围可设D0-7999,默认D200-D7999

尺寸

164X118X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