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V312变频器modbus通讯

楼主(2024-07-06):
求助,手头有一个施耐德ATV312变频器,做通讯控制,控制字的地址在网上找不到,控制字的命令更是五花八门,有的06,有的FF,有的07,等等。就一个简单的正反转,启停,和频率设定。根本找不到对应的控制字地址和命令,请问有谁懂得?指点一下。感谢

网友A(2024-10-10):
施耐德官网有啊,控制字8501,频率设定8502.

不过施耐德启动需要顺序控制,先06,再07,最后0F或者80F做正反转控制,就这个比较特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