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欧姆龙CP1H 功能块用梯形图或FT语言

楼主(2024-07-06):
求  欧姆龙CP1H  PLC  功能块 用梯形图或FT语言  写 4-20ma  转温度-100~150℃,及0-10v  转0~10万帕,真空度的程序。真空度p=10的0.6u-1次方。

网友A:
就是个比例转换,应该不难的啊

比如功能块输入参数应该有,测量值、测量值上限、测量值下限、工程量上限、工程量下限,输出参数为工程量实际值

程序里做比例转换即可

网友A:
工程量实际值=[(工程量高限-工程量低限)*(测量值-测量值低限)/(测量值高限-测量值低限)]+工程量低限

网友B:
就是个四则运算,代入公式即可。最主要的注意一下数据类型就可以了

网友C(2024-08-08):
推荐你使用阿里的通义千问,使用ST编程可给给出一个基本可用的程序,可以自己修改,也可以持续提问优化。

FUNCTION_BLOCK SignalConverter VAR_INPUT    InputType : INT; // 输入信号类型: 0 - 4-20mA, 1 - 0-10V    AnalogInput : REAL; // 模拟输入信号 END_VAR VAR_OUTPUT    Temperature : REAL; // 温度输出    Pressure : REAL; // 压力输出 END_VAR VAR    MinInput : REAL; // 输入信号最小值    MaxInput : REAL; // 输入信号最大值    MinOutput : REAL; // 输出信号最小值    MaxOutput : REAL; // 输出信号最大值    InputRange : REAL; // 输入信号范围    OutputRange : REAL; // 输出信号范围 END_VAR // 根据输入信号类型设置参数 CASE InputType OF    0: // 4-20mA        MinInput := 4.0;        MaxInput := 20.0;        MinOutput := -100.0;        MaxOutput := 150.0;    1: // 0-10V        MinInput := 0.0;        MaxInput := 10.0;        MinOutput := 0.0;        MaxOutput := 100000.0; END_CASE; // 计算输入和输出信号范围 InputRange := MaxInput - MinInput; OutputRange := MaxOutput - MinOutput; // 计算转换后的输出值 IF InputRange > 0.0 AND OutputRange > 0.0 THEN    Temperature := (AnalogInput - MinInput) * (MaxOutput - MinOutput) / InputRange + MinOutput;    Pressure := (AnalogInput - MinInput) * (MaxOutput - MinOutput) / InputRange + MinOutput; ELSE    Temperature := 0.0;    Pressure := 0.0; END_IF;image.png

网友D:
写好控制字

再就是y=kx+b

系数算出来

带入算一下就行了。

网友E(2024-12-18):
    感谢分享原创推荐

网友E:
    感谢分享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