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度探头损坏后温度显示替补方案征询

楼主(2024-07-08):
我们要做个实验,温度数据大概有六十个,这60个温度分成6个区域,一个区域大概就10个温度,现在有一种担心就是不知道哪个温度探头的温度会坏(肯定会几个坏的),最高温度大概1400℃,现在想一种办法,判断如果有坏的温度探头,让这个坏的探头不显示,并且给坏的探头赋值和旁边的温度差不多,求旁边平均值比较好呢,还是把旁边好的探头的温度值拿过来……这种操作要确保温度显示的合理性,又不能让坏的探头影响整个实验数据的显示!大家有啥好的办法操作下不,有什么好的思路不?大概程序怎么写?,有类似的程序案例不,有个类似程序案例就更好了!谢谢

 1,如果探头损坏,求旁边几个探头的平均值怎么求呢,因为旁边的有可能也坏,怎么求平均值确保求出来的值都是正确的?

  2.如果取旁边三个中任意一个的值,怎么个取法,确保旁边的这个值时对的?

3.有方法的话,写个思路或者最好用西门子写个程序截图,非常感谢了!

网友A:
重新买一个!

  • 风的声音楼主

    实验呢,就一次机会!不然也不用费这劲

网友B:
不知10个温度的测点是如何佈置的?担心热电偶烧坏,那就干脆两支或多支并联起来测量2点或多点温度的平均值, 这能否满足楼主的需求?

  • 风的声音楼主

    关键位置基本就是两个,但是不管咋样,还是有坏的,现在就是考虑坏了后的程序怎么处理,毕竟是花钱做实验呢,所以得数据看不起不太差

网友C:
  1. 温度探头坏了,是不是显示的时最大值, 或者显示0 ,那么根据这两点进行判断,

  2. 然后进行运算比较就行了,  计算平均值.   然后赋值给那个坏的寄存器.(有求平均值的指令.可以触摸屏运算.比如MCGS的屏,就可通过函数实现以上全部功能).(假设你用三个常量来计算平均值,有两个坏,也是有风险的)

  3. 首先,你PLC程序上肯定是可以知道 传感器有没有坏的. 不论是通信,还是模拟量. 都可以判断温度异常,

  4. 最后不论什么设备,有问题 都要处理,  不要表面上处理糊弄自己.采购正规的材料.免得自己售后麻烦.

  • 风的声音楼主

    感谢这么全面的回答,我这个是实验就用一次,这个肯定有坏的,但实验数据表现的不能太差,所以需要采取一些措施,我这个没有用到触摸屏,我这个用的是西门子1200 PLC,确实不能单纯的求三个温度的平均值,如果有一个坏了的话,就比较麻烦了,有那个函数求平均数不是按照固定的数量求平均值,而是几个好的就在这几个好的里面求平均值,比如五个探头,五个全部好就5个求平均值,如果三个好的就三个求平均值,如果两个好就求两个的平均值

网友D:
有点复杂哈,烧脑,简单化处理

网友E:
判断温度变化率的超过多少就证明坏了,然后就是取周围的平均值,我觉得越多越好吧。只要位号有规律就比较好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