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MCGS物联助手透传PLC连接不上,请各位高手赐教

楼主(2024-07-08):
(图片)

网友A:
一、硬件故障

1. 网络电缆问题

  • 可能原因:网络电缆损坏或连接不良。

  • 解决办法:检查网络电缆是否完好无损,并确保其连接正确。可以尝试更换新的网络电缆进行测试。

2. PLC通讯端口故障

  • 可能原因:PLC的通讯端口损坏或存在其他问题。

  • 解决办法:对PLC进行检查和维修,或者更换PLC的通讯模块。

3. 触摸屏硬件问题

  • 可能原因:触摸屏的硬件故障也可能导致无法与PLC正常通信。

  • 解决办法:检查触摸屏的硬件状态,如有必要,进行维修或更换。

二、软件设置错误

1. IP地址和网段不一致

  • 可能原因:触摸屏和PLC的IP地址或网段设置不一致。

  • 解决办法:检查触摸屏和PLC的IP地址设置,确保它们在同一网段内,并且IP地址没有冲突。

2. 配置文件或参数设置错误

  • 可能原因:PLC或MCGS物联助手的配置文件或参数设置不正确,如波特率、数据位、停止位等设置不匹配。

  • 解决办法:检查并重新配置这些参数,确保所有设置都正确无误。

  • 高邮容大楼主

    谢谢指教!可是触摸屏与PLC通讯是正常的,不知道哪里出的问题。

楼主:
只有这样设置触摸屏与PLC通讯才能正常,就是透传不了,透传COM口也改了都透传不了,PLC地址是192.168.2.10,通用ICP/IP属性设置里本地IP地址不应该是触摸屏地址吗?但是只能写PLC地址,远程IP地址不应该是PLC地址吗?但是只能写这个地址,这个两个地址只要改动触摸屏与PLC就通讯不上。触摸屏TCP系统设置IP地址不应该是触摸屏地址吗?只有这样设置触摸屏与PLC才能正常通讯。请各位高手帮我看一下是哪里的问题。谢谢!

网友B:
虚拟网卡ip和plc在一个网段

别的暂时没有什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