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问题,诚邀解答

楼主(2024-07-09):
想问一下上面三个文件所含的三个软件功能是啥?

网友A:
第一个 学习模拟软件

第二个  plc编程软件  FX5U等系列用

第三个 plc编程软件 FX3U 3SA 3GA FX2N等等系列用

第四个  GT3  触摸屏编程软件 目前主要是GOT2000系列这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