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偿求助!各位大佬帮帮!

楼主(2024-07-09):
两台包装机的plc挂了一个,想把另一台好的先拷贝

出来,但是找不到能用的软件,有偿求助!

网友A:
用三菱的软件试一下。

网友B:
三菱WORKS2或者developer试试

编程电缆注意一下

  • 梁鸿福楼主

    三菱的试过,连不上,这个develop是啥软件呀大佬

网友:
  • ac米兰

    回复 @梁鸿福: 你的编程电缆对不对呢

网友C:
不同品牌和型号的PLC使用不同的软件和方法。常见的PLC品牌包括西门子(Siemens)、三菱(Mitsubishi)、欧姆龙(Omron)、施耐德(Schneider Electric)等。

根据不同PLC品牌,可以使用以下软件:

西门子(Siemens):TIA Portal

三菱(Mitsubishi):GX Works3

欧姆龙(Omron):CX-Programmer

施耐德(Schneider Electric):EcoStruxure Control Expert

不知道有没有帮助,AI搜的哈哈。

网友B:
对他这个基本没用

网友D:
就是有软件估计也没用,可定是读不出来程序的。还是重新编程吧,看PLC也没多少点,也不可能有什么特殊功能。

网友B:
基本上都是些胡乱对付的设备。用这些基本兼容三菱的plc

200-300元之间一个plc

网友E:
我竟然看不出品牌,照片可以再清晰点

网友F:
不能联系原厂家吗?

  • 梁鸿福楼主

网友G:
  • robingsion

    回复 @梁鸿福: 你设备上面有厂家信息啊,百度,各种引擎里面找找肯定能找到,或者当初谁来说的,一层一层联系。 你的图片在模糊根本看不清。

网友H:
自己换个PLC重新写一下也不难

网友I:
这个是淘宝上仿三菱PLC做的简易PLC,可以用三菱软件试试

网友J(2024-12-18):
    感谢分享原创推荐

网友J:
    感谢分享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 原创推荐